[MM32硬件] 灵动MM3277接蓝牙的方式。

楼主(2022-08-29):
灵动MM3277接蓝牙的方法是:
灵动MM3277想使用蓝牙通信,就必须给灵动MM3277系统添加一个蓝牙模块;
而蓝牙模块是具有无线通信和有线通信两部分的功能,那么有线通信部分是需要与单片机进行连接的。
如何连接,就看看你的蓝牙模块的有线通信部分是采用什么接口,一般有 UART 和 SPI;
然后对应的找出单片机的接口管脚进行连接就是了。
单片机是典型的嵌入式微控制器(Microcontroller Unit),由运算器,控制器,存储器,输入输出设备等构成,相当于一个微型的计算机。
与应用在个人电脑中的通用型微处理器相比,它更强调自供应(不用外接硬件)和节约成本。它的最大优点是体积小,可放在仪表内部,但存储量小,输入输出接口简单,功能较低。

网友A:
蓝牙应用最近也很多啊

网友B:
MM3277本身应该是不带蓝牙功能的。

网友C:
这芯片蓝牙功能需要外接的

网友D(2022-10-15):
对于单片机来说常用的一般都是用串口转的外部设备,WIFI也是一样的,再或者有专门的一体化的芯片

网友C:
MM3277本身应该是不带蓝牙功能

网友E(2022-11-19):
蓝牙功能需要外接吧

网友F:
一般都是用串口转的外部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