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灵动MM32W0系列OTA升级的程序如果下载后

楼主(2022-08-29):
灵动MM32W0系列OTA升级的程序如果下载后,没有成功启动,那这段程序会擦除吗?

网友A:
可以重新烧录程序的

网友B:
ota如何启动烧录程序?

网友C:
程序已经擦除了。

网友D:
这个有完整的设计方案吗

网友E:
OTA升级是一种什么升级方式呀

网友F:
肯定已经搽除了

网友G:
应该不会被自动擦除的

网友H:
之前的老程序会被擦掉

网友I:
应该是已经被擦除了

网友J:
能找到不能启动的原因吗

网友K:
如果下载成功  那么原有程序肯定就被擦除了

网友L:
ota怎么烧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