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m32支持wifi吗?

楼主(2022-08-29):
请问mm32现在有支持wifi的吗?

网友A:
可以配模块吧,很少有mcu直接带wifi的

网友B:
单片机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C:
可以添加外部的wifi模块的

网友D:
有芯片自带蓝牙的功能的

网友E:
这个芯片不支持wifi的

网友F:
芯片本身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G:
貌似没有自带wifi功能的芯片呢

网友H:
应该没有芯片可以支持

网友I:
需要外挂专用的芯片

网友J:
不支持wifi  但是可以接wifi芯片

网友K:
必须外挂专用的wifi模块或者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