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AT32F435 ADC上电自校准值不一致

楼主(2022-08-29):
使用AT32F435的ADC,ADC时钟频率为56MHz,ADC上电后执行校准,校准值每次开机不一致,有时是0x35、有时是0x36,误差1LSB左右,在应用中会造成大约0.05%的误差,使用STM32的ADC没有这个问题,请问有什么可以改善的吗?还有ADC不稳定,输入同样的直流电压,ADC采集按照16倍过采样,数据有7 ~ 8个码的波动,感觉没有STM32的ADC稳定

网友A:
可以查阅datasheet ,一般综合误差是1~2个LSB。应用可以按照datasheet里面的建议设计匹配阻抗,保障数据的准确性。
还有因为adc 采样的本质是对内部采样电容充放电的过程,当采样周期不足时,充放电时间不够,对应的就容易出现串扰等因素而数据不准

网友A:
其中AT和ST的综合误差实际差不多,都是1~2个LSB

网友B:
是不是低位有些差别,很正常的

网友C:
有些误差也是正常

网友D:
stm32同样 校准值误差1个字。 根据实践取最大校准值更准确点。可以用软件确定每次校准值都一样,这样就可以减少这个1sb

楼主:
我现在用选项字空间存储ADC校准值,每次校准后比较校准值和存储值之间的差值,然后再对ADC结果进行补偿,可以消除校准不同对测量精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