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关于TI参考设计PMP20196中反激变换器芯片电压的疑惑?

楼主:
如图所示,在TI辅电参考设计PMP20196中,其反激控制芯片的输入电压从紫色框中来,小弟不能理解的是图中的三级管构成了什么放大电路?R2下端的电压为多少和其阻值为什么是3.32?电阻Rx1的阻值20.5k的由来是通过稳压管的允许电流值计算得来的吗?

网友A(2022-08-31):
三极管在这不是放大,整个就是一线性稳压电路。你图片不清晰,如果那个阻值是20多K ,用三极管应该不能完全正常工作

网友B(点评):
那么该改成多大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