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灵动MM32 MCU ADC是属于哪一个类型的

楼主(2022-08-29):
SAR/pipeline/sigma-delta
大神帮忙,选哪个啊?在线等。

网友A(2022-10-14):
帮你百度了一下,官网说是SAR构架的

网友B:
这个说实话我也不是很了解,建议找一个FAE咨询一下呗

网友C:
话说,这个啥类型和使用上有区别么?

网友D:
这个能从程序上看得出来么?官方是有提供ADC的demo的

网友E:
好像SAR速度和精度都比较好,sigma-delta是做音频处理的;pipeline的方法实际上就是把被测的物体分很多次放大,每次 用一把精度不高,刻度不是很多的”尺“量一次”所以这种方法速度和精度都很折中

网友F:
这个可以看看芯片的需求,如果芯片主打音频处理,可能作为sigma-delta效果更好些

网友G:
你可以网上找找,网上我看有很多经验之类的,讲的很详细

网友H:
你选择SAR吧,我看都说是SAR

网友I:
你说的是哪款MCU啊?

网友J:
可以看看你要知道那个MCU,然后再对照数据手册,估计能找到答案

网友K:
这个啥类型和使用上有区别么?

网友L(2022-11-19):
大家都说是S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