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中iic驱动mpu6050例程

楼主(2022-08-29):
一、mpu6050寄存器相关知识
1.本机地址
可在寄存器使用手册查找
mpu6050在iic中是七位地址,Bit6~Bit1是他的前六位地址,默认是110100,末位由AD0引脚的值确定,并不是该寄存器的Bit0位。
若AD0引脚置0,则mpu6050的本机地址是1101000,十六进制为0x68。

楼主:
2.复位mpu6050
需要配置的是0x6B寄存器的Bit7位。
设置为1时,该位会将所有内部寄存器重置为其默认值。复位完成后,该位自动清除为0。需要延时100ms。

楼主:
3.时钟源配置
需要配置的是0x6B寄存器的Bit2~Bit0位。

楼主:
上电时,时钟源默认为内部振荡器。手册中建议将设备配置为使用陀螺仪之一(或外部时钟)作为时钟参考,可以提高稳定性。也就是1~5任选。

楼主:
4.设置MPU6050工作模式
需要配置的是0x6B寄存器的Bit6位。
SLEEP设置为1为睡眠模式,设置为0为工作模式。

楼主:
5.设置输出三轴陀螺仪和三轴加速度数据
需要配置的是0x6C寄存器的Bit6~Bit0位。
设置为1时,加速度计和陀螺仪置于待机模式。置0时,加速度计和陀螺仪置于开启状态。

楼主:
6.禁止中断
需要配置的是0x38寄存器的Bit0位。
置1开启中断模式,置0关闭中断模式。

楼主:
7.设置采样频率
需要配置的是0x38寄存器。
采样率=陀螺仪输出率/(1 + SMPLRT_DIV)

网友A:
单片机的效果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B:
mpu6050如何设置为spi接口?

网友C:
使用什么算法解算的姿态呢

网友D:
使用dmp的算法了吗

网友E:
怎么解算的姿态呢?

网友F:
这个代码有完整的工程吗

楼主(2022-09-29):
9.关闭辅助IIC模块
需要配置的是0x6A寄存器的Bit5位。
当I2C_MST_EN设置为1时,将启用IIC主模式;当该位清除时为0时,辅助IIC总线线路(AUX_DA和AUX_CL)由主IIC总线逻辑驱动(SDA和SCL)。

楼主:
10.启动旁路多路复用器
需要配置的是0x37寄存器的Bit1位。

楼主:
当I2C_BYPASS_EN等于1并且I2C_MST_EN(0x6A寄存器)等于0时,主机应用处理器将能够直接访问MPU-60X0的辅助I2C总线。 当该位等于0时,不管I2C_MST_EN的状态如何,主机应用处理器将无法直接访问MPU-60X0的辅助I2C总线。

楼主:
配置陀螺仪的满量程范围
需要配置的是0x1B寄存器的Bit4~Bit3位。

楼主:
.配置加速度计的满量程范围
需要配置的是0x1C寄存器的Bit4~Bit3位。

楼主:
加速度计数据寄存器

楼主: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他的数据格式

楼主:
翻译过来就是:存储格式是16位二进制的补码值,小于32768的数都是正数,大于32768的数都是负数,假设十进制读数为40000,则他的读出的数是40000-65536=(-25536)。也就是读数的范围为[-32768,32767)。 接下来,MPU6050并不会以 g 单位输出,我们需要在读完后进行转换。先来看看各个量程对应的灵敏度。

楼主:
不同的量程范围对应着不同的灵敏度。以量程为±2g为例,假设补码转换后的数据是1000,从上表中得知在±2g下的灵敏度为16384LSB/g,得出的加速度值应该为1000÷16384=0.061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