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集成电路如何拆焊?售后工程师必备知识

楼主(2022-08-30):
  在电路维护期间,通常需要从印刷电路板上拆卸集成电路。因为集成电路的引脚多且密集,所以很难拆卸,有时会损坏集成电路和电路板。本文总结了几种有效的集成电路拆卸方法,供大家参考。
  集成电路拆焊方法
  1、吸锡装置的吸锡和拆卸方法
  使用吸锡装置拆卸集成块。这是一种常见的专业方法。所使用的工具是一种功率在35w以上的普通电烙铁。拆卸集成块时,只需将加热后的两用电烙铁头放在待拆卸的集成块的引脚上,待焊点锡熔化并吸入细锡容器后,即可拆卸集成块。
  2、拆卸医用空心针
  取几根医用空心针8-12。使用时,针的内径刚好套在集成块的销钉上。拆卸时,用烙铁熔化引脚上的焊料,及时用针盖住引脚,然后取下烙铁转动针,待焊料凝固后拔出针。通过这种方式,引脚与印刷电路板完全分离。完成所有引脚一次后,集成模块可以轻松移除。
  3、电熨斗刷用拆卸方法
  这个方法简单易行,只要有电熨斗和小刷子。拆卸集成模块时,首先加热电烙铁,当引脚上的焊锡在熔化温度下熔化时,利用机会用刷子清除熔化的焊锡。这样,集成块的引脚可以与印刷电路板分离。该方法可分为两个阶段。最后,使用尖头镊子或小“一字”螺丝刀撬开集成块。
  4、添加焊料熔化和拆卸方法
  该方法是一种方便的方法。只需在待拆卸的集成模块引脚上添加一些焊料,连接每列引脚的焊点,便于传热和拆卸。拆卸时,用电烙铁加热每一排插销,然后用尖头镊子或小“一字”螺丝刀撬开一个,交替加热两排插销直至拆卸。一般来说,每列引脚可以通过加热两次来移除。
  5、多股铜线锡的吸收和拆卸方法
  用多股铜芯塑料线去除塑料护套和多股铜芯线(可以使用短线头)。使用前,将松香酒精溶液涂抹在多股铜芯线上,加热电烙铁后,将多股铜芯线放在集成块的引脚上加热,使引脚上的焊锡被铜线吸收,吸收焊锡的部分被切断,重复几次即可完全吸收引脚上的焊锡。如果条件允许,屏蔽线中的编织线也可以使用。只要焊料被吸起,集成电路块就可以用镊子或一把小螺丝刀取下。
  关于如何拆卸焊在电路板上的集成电路?集成电路拆焊的方法,想要了解更多的,可关注领卓PCBA,如有需要了解更多PCB打样、SMT贴片、PCBA加工的相关技术知识,欢迎留言获取!

有具体的焊接温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