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编程 USB 转串口适配器开发板 参数设置与修改

楼主(2022-08-30):
可编程 USB 转串口适配器开发板 参数设置与修改

1.参数设置
1.1 UART 通讯参数设置
UART1 和 UART2 默认通讯参数为 9600,N,8,1,可通过以下关键字指令进行修改。[STU1]B N D S
B 通讯速率,单位 bps,可以为 1200~921600 之间的任一通讯速率N        校验位,N 表示无校验;A 表示寄校验;E 表示偶校验
D 数据位,可为 8 或者 9
S 停止位,可为 1 或 2
例如:设置 UART1 的通讯参数为 9600,N,8,1,则应发送指令[STU1]9600 N 8 1 注:除通讯速率外,其它三个参数固定为N81,暂时无法修改。
注:执行此指令后,保持寄存器 BAUD_U1 和 BAUD_U2 的值被同步更新,但未保存。
注:修改任意一个 UART 接口时,另外一个 UART 接口也被同时修改,即:两个UART 的通讯参数总是相同的。

1.2 I2C 通讯参数设置
I2C 默认通讯参数为:52,MSB,可以通过以下关键字指令进行修改。[STIIC]B xSB
B 通讯速率码,可以为 0~63,对应的通讯速率见下表。
xSB     传输数据时高位在前还是低位在前,MSB 表示高位在前,LSB 表示低位在前注:执行此指令后,保持寄存器 BAUD_IIC、ISCW_XSB 的值被同步更新,但未保存。注:系统时钟分频系数会影响 IIC 和 SPI 的通讯速率。

下表是时钟分频为 1 时 IIC 取值与实测速率

1.3  SPI 默认通讯参数为:700kHz,MSB,L,B,可通过以下关键字指令进行修改。[STSPI]baud xSB po ph
Baud        通讯速率,单位 kHz,可以为 5500、2700、1400、700
xSB        传输数据时高位在前还是低位在前,MSB 表示高位在前,LSB 表示低位在前
Po        时钟极性,H 表示空闲时SCK 为高电平,L 表示空闲时 SCK 为低电平Ph        时钟相位,F 表示在前时钟沿输出数据,B 表示在后时钟沿输出数据
注:执行此指令后,保持寄存器 BAUD_SPI、ISCW_XSB 的值被同步更新,但未保存。注:系统时钟分频系数会影响 IIC 和 SPI 的通讯速率。

1.4 修改系统参数
使用[SYSP]关键字可对其它系统参数进行修改。指令格式如下: [SYSP]Addr ECHO DEBUG_MSG UART12_TT CLKDIV
Addr        设备地址
ECHO                是否回显接收到的数据DEBUG_MSG 是否输出调试信息
UART12_TT        UART1 和 UART2 之间是否透明传输
CLKDIV        系统时钟分频系数
例如:[SYSP]12 1 0 1 1 表示将设备地址修改为 12,回显接收到的数据,不输出调试信息,两个UART 口透明传输,系统时钟不分频。

1.5 保存参数
前述各种指令在参数修改完成后仅可当时生效,修改后的参数断电不保存。使用[SAVE]关键字可将当前参数保存至 EEPROM,使参数永久保存。

1.6 参数复位
参数复位有两种方法,通过 UART 接口向模块发送[STDEF]指令,或者给模块上电前,将 FUN 跳线帽连接至 GND,如下图。参数复位后,请将跳线帽切换至第第 2 和 3 脚,防止重复复位。

AT24Cxx GD25Qxx

注:第三排针从左向右依次为 GND、FUN、空,使用跳线帽将 1 和 2 连接,强制将FUN 拉低,在上电时若检测到 FUN 的低电平会复位系统参数,使用跳线帽将 2 和 3 连接,使FUN 管脚悬空
(内部弱上拉为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