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205VET6驱动RGB TFT

楼主(2022-08-30):
查看了资料,没有R0,B1的连接IO,有没有硬件连接的原理图,参考学习下。

网友A:
脚多的芯片有这几个脚,脚少的这些脚被阉了。因为是低位脚,所以不太影响显示效果,可以直接接地。

楼主:
感谢回复,第一次用GD设计产品,还以为资料漏掉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