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有完整的平衡车软硬件方案分享没,想学习学习

楼主(2022-08-30):
听说MM32在平衡车领域很强,想问一下有没有提供完整的可用的方案参考参考。

网友A:
看看某宝上有相关的方案吗

网友B:
需要计算使用加速度和陀螺仪计算

网友C:
有其他单片机做的 平衡车,要用吗

网友D:
这个好像有的。

网友E:
淘宝应该会有的

网友F:
方案肯定有啊,你找代理商要吧

网友G:
你是想要源码那种么?

网友H:
这种建议还是找原厂或者代理商来协调一下比较好

网友I:
一般我们手里也会有这种方案,但是都有协议,没办法分享呀

网友J:
属实,MM32电机驱动方面很强

网友K(2022-09-29):
完整的没有,有个半成品,可以私聊来找我

网友L:
我记得平衡车的方案一大堆吧,应该是很多很多

网友M:
你网上找找呗,不一定非要灵动的,方案嘛,到时候自己移植呗

网友N:
当然很强了啊,灵动方案这块做的很好

网友O:
其实还是找原厂吧,比较靠谱

网友P:
两轮平衡车怎么实现方向控制

网友Q:
平衡车如何解决两轮速度不相等

网友R:
灵动MM32读取IO模拟I2C读取MPU6050

网友S:
淘宝好像有卖家了

网友T:
灵动微MM32F103RBTs用于平衡车

网友U:
应用方案四轴飞行器、平衡车、直流电机驱动等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