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听说灵动也有音频解决方案,快来看看

楼主:
音频设备
音频设备主要是对音频输入输出设备的总称,其包括的产品类型也很多,一般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功放机、音箱、多媒体控制台、数字调音台、音频采样卡、合成器、中高频音箱、话筒,PC 中的声卡、耳机等,其他周边音频设备:专业话筒系列、耳机、收扩音系统等。
基于灵动 MM32F3270 微控制器的音频类产品,具有以下特点:
- 通过 SDIO 进行读取 SD、TF 卡内的音频文件进行播放
- 通过 USB 的 OTG 接口进行读取 U 盘内的音频文件进行播放
- 通过 I2S 接口把解码的音频数据输出到外置的功放进行声音输出
- 丰富按键功能
MM32 MCU 型号:
MM32F3270 系列

MCU规格:
使用高性能的 Arm® Cortex-M3 为内核的 32 位微控制器,最高工作频率可达 120MHz,内置高速存储器,丰富的 I/O 端口和多种外设。
- 512KB Flash,128KB RAM
- 3 个 12 位的 ADC、2 个 12 位的DAC、2 个比较器
- 2 个 16 位通用定时器、2 个 32 位通用定时器、2 个 16 位基本定时器和 2 个 16 位高级定时器
- 2 个 I2C 接口、3 个 SPI 接口、3 个 I2S 接口和 8 个 UART 接口
- 1 个 USB OTG 全速接口
- 1 个 CAN 接口
- 1 个 SDIO 接口
- 工作电压为 2.0V - 5.5V
- 工作温度范围(环境温度)-40℃ - 85℃ 工业型和-40℃ - 105℃ 扩展工业型(后缀为V)
- 多种省电工作模式支持低功耗应用的需求
- 提供 LQFP144、LQFP100、LQFP64、LQFP48 和 QFN40 封装

应用特色:
- 支持 USB Full Speed 2.0 / USB OTG
- 支持 FMSC / SDIO / I2S 等接口,方便扩展
- 可支持宽工作电压 2.2V - 5.0V,降低 BOM 成本及电路复杂度

- 支持独立电源 RTC,当主计算机断电时,RTC 仍然可以记录时间正常工作

网友A(2022-09-16):
这个芯片适合做便携式设备。

网友B:
功耗可以

网友C:
做便携设备就挺不错

网友D:
话说,这方案楼主弄过么,效果如何啊?

网友E:
其实用I2S的话,就还可以,就很容易实现音频播放

网友F:
其实可以考虑外置个音频芯片,比如JQ8900这种,就很简单,单片机也能省些资源

网友G:
请问,合成器的话也是用单片机实现的吗?

网友H:
正常读取SD卡或者TF卡的操作,是文件管理系统能实现的是吧

网友I:
看这个方案还行,主频能达到120MHz,然后接口好像也很全,还支持USB

网友J(2022-10-16):
正常MCU带I2S的话,就行,但是MM32还给个方案,可真不错

网友K:
接口挺多,而且封装还有大封装的,可以考虑使用了

网友L:
还支持宽电压供电啊,真不错,我想知道5V的话,通信IO的电平是多少啊?

网友M:
Flash这么大啊,有512K的大小呢,而且好像接口很丰富,性价比很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