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单片机自学笔记(五)——蜂鸣器

楼主(2022-08-30):
蜂鸣器

蜂鸣器的结构原理

(1)压电式蜂鸣器:压电式蜂鸣器主要由多谐振荡器、压电蜂鸣片、阻抗匹配器及共鸣箱、外壳等组成。有的压电式蜂鸣器外壳上还装有发光二极管

多谐振荡器由晶体管或集成电路构成。当接通电源后(1.5~15V直流工作电压),多谐振荡器起振,输出100—500HZ的音频信号,阻抗匹配器推动压电蜂鸣片发声。

压电蜂鸣片由锆钛酸铅或铌镁酸铅压电陶瓷材料制成。在陶瓷片的两面镀上银电极,经极化和老化 处理后,再与黄铜片或不锈钢片粘在一起。

(2)电磁式蜂鸣器:电磁式蜂鸣器由振荡器、电磁线圈、磁铁、振动膜片及外壳等组成。找元件现货上唯样商城

接通电源后,振荡器产生的音频信号电流通过电磁线圈,使电磁线圈产生磁场。振动膜片在电磁线圈和磁铁的相互作用下,周期性地振动发声。

蜂鸣器发声原理

蜂鸣器的发声原理由振动装置和谐振装置组成,而蜂鸣器又分为无源他激型与有源自激型。

无源他激型蜂鸣器的工作发声原理是:方波信号输入谐振装置转换为声音信号输出。

有源自激型蜂鸣器的工作发声原理是:直流电源输入经过振荡系统的放大取样电路

在谐振装置作用下产生声音信号。

单片机中的蜂鸣器

原理图:

用法:

改变单片机引脚输出波形的频率,就可以调整控制蜂鸣器音调,产生各种不同音色、音调的声音。

改变输出电平的高低电平占空比,则可以控制蜂鸣器的声音大小。

单片机控制蜂鸣器发声代码

#include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beep = P1^5;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main()

{

while(1)

{

beep = ~beep;

delay(1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