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单片机自学笔记(六)——静态数码管

楼主(2022-08-30):
数码管显示原理

数码管根据内部LED连接的不同分为共阴极和共阳极两种。八段数码管内部由8颗LED小灯组成,可通过控制相应LED灯的亮灭使之显示特定的字形。单片机开发板一般使用共阴LED数码管。

数码管显示原理图:

开发板数码管电路图:找元件现货上唯样商城

共阴数码管码表:

静态显示原理

LED显示器工作方式有两种:静态显示方式和动态显示方式。

静态显示特点:

每个数码管的段选必须接一个8位数据线来保持显示的字形码。当送入一次字形码后,显示字形可一直保持,直到送入新字形码为止。

优点:占用CPU时间少,显示便于监测和控制;

缺点:硬件电路比较复杂,成本较高。

74HC573锁存器

OE为使能端,输出口Q要想输出高低电平OE必须接GND;当OE为低电平时,锁存器开始工作。LE为锁存端,当LE为高电平时,输出口Q随输入口D的数据变化而变化;当LE为低电平时,输出口Q数据保持不变,输入口D数据的变化不会改变输出口Q的数据。

上拉电阻

上拉电阻:就是从电源高电平引出的电阻接到输出端。

作用:

上拉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钳位在高电平,电阻同时起限流作用。下拉同理,也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钳位在低电平。

原理:

在上拉电阻所连接的导线上,如果外部组件未启用,上拉电阻则“微弱地”将输入电压信号“拉高”。当外部组件未连接时,对输入端来说,外部“看上去”就是高阻抗的。这时,通过上拉电阻可以将输入端口处的电压拉高到高电平。如果外部组件启用,它将取消上拉电阻所设置的高电平。通过这样,上拉电阻可以使引脚即使在未连接外部组件的时候也能保持确定的逻辑电平。

实例编程

数码管静态显示数字零:

#include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LSA = P2^2;

sbit LSB = P2^3;

sbit LSC = P2^4;

u8 code array[]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int main()

{

LSA = 0;

LSB = 0;

LSC = 0;

P0 = array[0];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