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纯操作分享!射频信号源的LF源与AM调制信号如何调试?

楼主(2022-08-30):
对于射频信号源,相信工程师不会觉得陌生,这是一种常用的测试测量仪器,而大多数情况下是以输入正弦波为主的。但射频信号源输出方式有很多种,如方波、锯齿波、三角波、直流等。那么,射频信号源的LF源与AM调制信号源是如何调试的呢?看看博宇讯铭工程师是如何操作的吧。
在射频源的内部有低频信号发生器,叫做LF(LowFreq)源,它可以输出低频信号、可以模拟调制时的内部源。当作为低频信号输出时,LF支持输出几种常用波形,同时可以设置低频信号的频率、幅度、幅度偏移和相位。

射频信号源的LF源输出信号接到示波器进行信号演示:
1.按LF键在菜单中选择LF源,可进入LF的参数设置界面。
2.按LF,LF源LF状态,可以打开或者关闭LF
3.按LF,LF源LF波形,可以选择LF输出信号的波形,支持“正弦波”、“方波”、“锯齿波”、“三角波”、“直流”。默认LF输出信号的波形为“正弦波”。
4.按LF,LF源LF频率,可以设置LF输出信号的频率,设置范围为0.01Hz~1MHz。
5.按LF,LF源LF电平,可以设置LF的输出幅度设置范围为1mV~3V,支持多种单位形式的设置
根据以上的操作步骤,你调试出信号了吗?那么,射频信号源输出与AM调制信号是如何做到的?调制方法,博宇讯铭工程师已经为你总结如下:
调制方式:幅度调制
调制目标:载波频率为100MHz,载波幅度为-10dBm,AM调制深度为80%,调制频率为10kHz,调制波形为正弦波。

射频信号源AM调制信号具体操作:
1、首先信号源恢复出厂设置
a)从按键UTILITY或者触摸屏上选择系统设置->设置->复位类型为默认
b)按下按键PRESET或者系统设置->复位,执行复位操作。
2、设置载波频率和载波幅度
a)按下按键FREQ,用数字键盘输入1GHz,或者点击触摸屏上频率输入框,弹出小键盘
在小键盘上输入1GHz;;
b)按下按键LEVEL,用数字键盘输入-10dBm,或者点击触摸屏上幅度输入框,弹出小键盘,在小键盘上输入-10dBm。
3、设置AM调制参数
按MOD键或者在触摸屏上点击MOD功能模块进入调幅参数设置界面。
a)设置调制波形为正弦波;
b)设置调制深度为80%;
c)设置调制频率为10kHz;
d)设置AM状态为打开;
4、打开RF调制输出
按下MODON/OFF键,背灯点亮,然后按下RFON/OFF键,背灯点亮,用户界面状态栏RF、MOD标志分别从灰色变成蓝色.此时,[RFOUTPUT50Ω]连接器以当前配置输出已调制的RF信号。
这样AM信号的设置就已经成功了,在连接一下示波器。(信号输出连接示波器,点击示波器autoset,可以观测到调制信号)
通过以上博宇讯铭工程师针对射频信号源的LF源与AM调制信号如何调试的操作方法介绍,你对两种情况的调试了解了吗?是不是感觉很神奇,经过简单的操作就能测试自己想要的测试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