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柔性数组在实际项目中的应用?

楼主(2022-08-30):
什么是柔性数组?

C99中,结构体中的最后一个元素允许是未知大小的数组,这就叫作 柔性数组

柔性数组的特点:

  • 结构体中柔性数组成员前面必须至少有一个其他成员。
  • sizeof返回的这种结构大小不包括柔性数组的内存。
  • 包含柔性数组成员的结构用malloc()函数进行内存的动态分配。

例子: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typedef struct _data
{
    int len;
    char val[];
}data_t;

int main(int arc, char *argv[])
{
    data_t test_data1 = {0};
    printf("sizeof(data_t) = %ld\n", sizeof(data_t));

    char *src_data = "hello flexible arr";

    // 为结构体及其柔性数组成员申请一块连续的空间
    int len = strlen(src_data) + 1;
    data_t *p_test_data2 =(data_t*)malloc(sizeof(data_t) + sizeof(char) * len);
    if (NULL == p_test_data2)
    {
        printf("malloc p_test_data2 error\n");
        return EXIT_FAILURE;
    }

    // 填充结构体
    p_test_data2->len = len;
    strncpy(p_test_data2->val, src_data, p_test_data2->len);

    printf("p_test_data2->val = %s\n", p_test_data2->val);

    // 释放内存
    free(p_test_data2);
    p_test_data2 = NULL;

    return 0;
}
编译、运行:
下面我们一起通过实例来认识柔性数组的优点。

楼主:
柔性数组与指针的区别?
上一节的协议格式结构体其实可以又如下两种创建方式:

value字段以柔性数组的方式定义:
typedef struct _protocol_format
{
    uint16_t head;
    uint8_t id;
    uint8_t type;
    uint8_t length;
    uint8_t value[];
}protocol_format_t;

value字段以指针的方式定义:
typedef struct _protocol_format
{
    uint16_t head;
    uint8_t id;
    uint8_t type;
    uint8_t length;
    uint8_t *value;
}protocol_format_t;

楼主:
(1)结构体占用空间
柔性数组的方式结构体占用较指针的方式少。

柔性数组方式:

指针方式:

楼主:
(2)代码简洁及访问速度方面

柔性数组的方式相对与指针的方式更为简洁,柔性数组的方式只需要申请一次空间,给结构体申请空间的同时也给柔性数组申请空间;而指针的方式,除了给结构体申请空间之外,还得给结构体里的指针成员申请空间。

柔性数组方式:

指针方式:

使用指针的方式写代码会比柔性数组的方式会繁琐一些,特别地,如果在释放内存的时候把顺序弄反了,则结构体里的指针成员所指向的内存就释放不掉,会造成内存泄露。

柔性数组的方式只需要申请一次空间,是一块连续的空间;而指针的方式,申请的两块空间不是连续的。连续的内存有益于提高访问速度。

当然,前面介绍柔性数组的时候有说到,柔性数组是在C99标准及之后才有的,如果你的编译器还是比较古老的,那还是选用指针的方式,通用性也会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