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承接] 示波器电压探头和电流探头一样吗

楼主(2022-08-30):
价格:1000 元
示波器电压探头和电流探头是不一样的,电压探头是测电压信号用的,输出为电压值,电流探头是测电流参数用的,输出为电流值,下面就给详细介绍下:
电压探头大体分为三类
无源探头,有源探头,一些特殊应用场合的探头
高低温探头(极限温度探头)
很多工程师需要使用示波器探头探测位于环境温度舱中的产品,以验证产品在不同工作温度条件下的性能,或确定高温或低温条件下导致产品故障的原因。极限温度测试的温度范围通常会超出探头的指定标准,从而造成探头参数偏差甚至损坏探头。
市场上的大部分有源或无源探头都有特定的工作温度范围,从0至50℃不等。但是,是德科技提供了多种支持从–40至+85℃或更大温度范围的极限温度探测解决方案。它们可允许用户在温度舱内使用探头和探测附件,而将探头适配夹和示波器放置于温度舱外。
对于超出极限温度范围测量的扩展温度测试,是德科技还提供了N5450BInfiniiMax极限温度延长电缆和系列差分探测系统,让工程师能够在更宽泛的温度范围内进行信号探测。与KeysightN5381A或N5441A差分焊入式探头结合使用时,该解决方案为工程师提供最宽泛的温度范围(-55℃至150℃),这也是汽车电子器件测试规定的最大温度范围。
针对亚毫伏级电压波形的测试,是德科技N2820A探头可以做电压探头使用测试3微伏到1.2伏的电压。
特殊应用场合的探头选择比较简单,只需要根据实际应用进行选择既可。
无源探头根据不同的衰减比提供不同的测量电压范围,如果需要高精度测试,在探头测试电压范围满足的情况下选择要尽量低的衰减比以减少噪声。比如电压纹波的测试就要尽量选用1:1探头,1:1无源探头可以满足大部分情况下的电压纹波测试,当然,为了更好的抗干扰能力,或者待测电压为差分信号时,建议选择较低衰减比的差分探头进行测试,不过大部分差分探头的偏置能力有限会带来测试的不便。
是德科技提供专门测量电压纹波的单端有源探头N7020A,又称电源完整性探头,能够提供高达2GHz的带宽,有着业界最低的底噪和强大的偏置能力(在1mV的垂直刻度下可达正负24V的任意偏置),是目前电源完整性领域最常见的探头。
还有很多低衰减比的单端有源探头寄生电容非常小,适合于晶振频率的测试。
更多的单端有源探头和差分有源探头的应用范围是高速信号的测试,这一类探头大多带宽比较宽,可达几GHz到几十GHz,选择这一类探头时,要注意探头的带宽,耐压,动态范围,前端,还要考虑待测总线协会的推荐。
针对中高压领域的测试,高衰减比的无源探头和差分探头都可以选择,相比无源探头,有源探头更安全可靠,有更好的共模抑制能力,测试结果也更精确。
示波器电流探头让示波器能够测量电流,扩展了测量电压以外的用途。基本上而言,电流探头通过某种方式感应电流流动,并将电流转化为可以在示波器上查看并测量的电压。
目前最常用的电流探头是结合电流互感器和霍尔效应的交直流探头。市面上还有多种可以选择的电流探头类型,先了解清楚每一种探头的原理和优缺点才能合理的根据自己的应用选择。
根据不同的电流检测技术,示波器电流探头一般分为以下三类:
1电阻采样式电流探头:基于欧姆定律实现电流检测
2夹合式电流探头:基于交流互感器的交流探头或者混合霍尔器件/交流互感器的交直流探头
3罗氏线圈:用于大交流电流测量的便捷探头
电阻采样式电流探头
测量DUT电流的一种直接方式是在电流中使用采样电阻,测量电阻两端的压降,并使用欧姆定律方程式(即,I=V/R)将电压转换为电流。此方法是侵入式测量法,采样/分流电阻和测量电路通过电气连接,并且是待测设备的一部分。因此,有很多因素需要考虑。
选择检测电阻
电阻值、精度、温度系数和物理尺寸的选择均取决于待测量的电流量和实际环境。电阻值越大,信噪比越大,测量精度也越高。但是,较大的电阻值将导致电阻上功耗的增加,从而在用电端产生电压低于实际供电电压。除了电压压降外,还存在检测电阻值和测量噪声、灵敏度和带宽之间的权衡。为了降低负担电压的影响,用户可能需要尽可能使用最小的检测电阻值,但较低的检测电阻同样会对测量产生不利影响,用户需要在测试精度和电阻功耗,后端电压损失方面做出均衡选择。
高压侧还是低压侧?
使用电阻采样式电流探头测量负载电流时,时选择将检测电阻放在供电电压和负载(高压侧)之间,或者放在负载和接地(低压侧)之间。通常更倾向于使用低压侧感应,因为共模电压靠近接地端。高侧感应的优点在于其可以直接监控电源的电流,从而方便检测负载短路。
电阻采样式电流探头优点
可实现极高的灵敏度并进行高带宽测量,突破传统电流的限制达到uA级测量的精度
小巧、经济
限制
在负担电压和测量精度(噪声、灵敏度和带宽)之间存在权衡。
高精度测量的较大检测电阻值意味着检测电阻上压力骤降的增加,以及负载的低电压,从而引起系统性能和效率问题。
此方法是侵入式测量法,其中检测电阻和测量电路通过电气连接,并且是待测设备的一部分。
夹合式电流探头
现在市场上最常见的电流探头类型是磁芯电流探头,或夹合式电流探头。这是一种间接电流检测技术,探头夹住带待测导线,以实现非接触性电流测量。探头的输出端会产生与测量的电流振幅成正比的电压信号。从而实现无创测定或隔离测量,过程中探头不会与待测设备进行电气连接。夹合式电流探头有交流和交流/直流不同的类型,并且有各种电流转换换算系数可用。电流探头被设计用于感应导体周围电磁场强度,并将其转为对应的电压以供示波器测量。在最常见的夹合式电流探头内采用了两种传感器技术。一种是测量直流或低频信号的霍尔效应传感器。另一项常见技术是使用电流互感器。交流电流在一次侧内产生磁场,然后在第二绕组电路中引出电流,并被送至至测量仪。第二绕组将带有与通过主要绕组电流成正比的感应电压,此技术仅可用于测量交流电流。
目前常见的技术是混合交流/直流电流探头,在一个探头内整合了用于测量直流和低频分量的霍尔效应传感器元件以及测量交流的电流互感器。
夹合式电流探头优点
探头和待测设备之间的电流隔离。
它们可以放置在电流路径上的任意位置,而不会切断电路。
插入阻抗较低。
选择示波器供电还是外置电源?
根据供电模式不同夹合式电流探头还可以分为示波器供电(Aut Pr be)和外置电源探头。示波器供电探头使用方便,不需要携带探头外置电源,提供更智能的消磁和归零操作。不过外置供电探头由于可以在不同品牌的示波器上通用而更能保护用户的资产,由于夹合式电流探头价格十分昂贵,甚至不亚于示波器的价格,选择探头时其通用性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因素。
夹合式电流探头限制
消磁和偏移误差消除。为了进行精确测量,需要偶尔对探头进行消磁,并在消磁后补偿探头上保留的任何直流偏移。
高价格:霍尔效应传感器是最贵的电流传感器之一
罗氏线圈
如果您处理的是几十安培甚至更大交流电流并且希望测量方式更加灵活,可以考虑使用罗氏电流探头。罗氏线圈不含铁磁性材料,无磁滞效应,几乎为零的相位误差;无磁饱和象,因而测量范围可从数安培到数百千安的电流;结构简单,并且和被测电流之间没有直接的电路联系;
罗氏线圈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罗氏线圈又称罗科夫斯基线圈,其工作原理是基于法拉第定律,讲述的是闭合电路中感应的总电动势与连接电路的总磁通量时间变化率的正比关系。罗科夫斯基线圈与交流电电流互感器类似,其中电压被导向第二线圈,并在该处与经过绝缘导体的电流成正比关系。关键区别在于罗科夫斯基线圈带有空心磁芯,这一点与电流互感器刚好相反,后者依靠高导磁率钢芯与第二绕线实现磁耦合。而空心磁芯则采用较低插入抗阻的设计,实现更快的信号响应和线性的信号电压。空心磁芯线圈以环形方式被置于带电流的导体周围,且交流电电流产生的磁场会在线圈中感应电压。通过一个对输出的电压信号进行积分的电路,就可以真实还原输入电流。
罗氏线圈优点
无磁芯饱和现象的大电流测量
罗氏线圈可以测量大电流(范围涵盖从数mA到数kA以上)而无磁芯饱和现象,因为探头使用的是非磁性“空心”磁芯。可测量电流的上限被测量仪器的最大输入电压或被线圈/积分器电路元件的电压限值所限制。其他电流传感器会随着测量电流范围的增加而变得更加笨重不同,罗氏线圈由于与待测量电流幅度独立,从而可以保持相同的小体积。这使得罗氏线圈成为了进行数百乃至数千安大交流电流测量的最有效测量工具。
使用灵活
轻型包夹式传感线圈使用灵活,可轻松包裹住带电流的导体。其可以插入电路内难以触及的部件。大部分罗氏线圈都足够纤细,可以放入T0-220或TO-247功率半导体封装腿之间,而无需额外的线圈连接电流探头。这也提供了实现高信号完整性测量的优点。
最高带宽>30 MHz
让罗氏线圈可以测量变化速度极快的电流信号–例如数千A/µsec的信号。高带宽特性允许分析系统中以高开关频率运行的高阶谐波,或精确监控具有快速上升或下降时间的开关波形。实现高信号完整性测量的优点。
非侵入性或无损测量
由于具有低插入阻抗,罗氏线圈从待测设备中抽取的电流极小。因为探头而注入到被测设备中的阻抗只是几微微亨利,因而支持更快速的信号响应和非常线性化的信号电压。
低成本
与霍尔效应传感器/互感器电流探头相比,罗氏线圈通常价格较低。
罗氏线圈的使用限制
仅限交流电
罗氏线圈无法处理直流电流,仅支持交流电流。
灵敏度
罗氏线圈与电流互感器相比,由于缺少高导磁率磁芯而灵敏度较低。
不同类型电流探头比较
下面的图表比较电阻采样、夹合式电流探头和罗氏线圈电流探头的主要属性。在您需要给应用选择电流探头时,您可以参考这个图表。
以上就是示波器电压探头和电流探头的相关介绍,如您使用中还有其他问题,欢迎登录西安普科电子科技www.prbtek.com
原文网址:http://www.prbtek.com/NewsDetail/103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