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承接] 示波器电流探头怎么测电流

楼主(2022-08-30):
价格:1000 元
我们通常用万用表测量电流,测量方法并不难,其中可以通过将表笔串联到电路中来读取电流大小,那你知道如何用示波器电流探头测试电流大小吗?
在此之前,让我们先看看霍尔效应是什么,所谓霍尔效应,是指当磁场作用于载流金属导体时,在半导体中产生横向电位差的物理现象,当电流通过金属箔时,如果在垂直于电流的方向施加磁场,则金属箔两侧的横向电位差。
知道了霍尔效应能够产生电位差,这就简单了,示波器可以通过测量电压量间接地测出电流。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高精度的电流探头,高精度的电流探头测量电流方便并且精确。这种电流探头一般是钳式的,测量电流时不需要破坏电路,如下图是一个高精度的电流探头,这种电流探头需要装9V干电池使用。
以泰克示波器为例,接上高精度电流探头后会出现相应的菜单,首先要做的是探头的自动消磁,点击是示波器对应的消磁按钮。
为什么要消磁?
要确保精确地测量低电平电流,需要对磁芯进行去磁以消除残余磁性。就像消除CRT显示器的多余磁场可以改善画质一样,可以通过对电流探头进行消磁或去磁来消除任何剩余磁性。
如果在探头核心被磁化的情况下进行测量,那么就会产生与剩余磁性成正比的偏置电压,从而诱发测量误差。
示波器执行消磁操作后,示波器界面如下,红色变成绿色,说明消磁成功。
下面就可以测试电流了,所测试的电流要形成回路,示波器的设置方法,和使用电压探头是一样的。
电流探头可以测量流经探头钳口的电流所生成的磁场,它会生成与输入电流成正比的电压输出测试过程中,如果你正在测量直流信号或小幅度的低频交流信号,可以通过在探头上缠绕多圈被测导体可以提高探头的灵敏度。
需要注意的地方:
1.电流探头也是有量程范围的,测试之前最好评估一下是否在测试范围内。如某高精度电流探头范围是100 mV/A:100 mA至10 A峰值;10 mV/A:1至100 A峰值。
2.几十毫安以下的电流建议用万用表测量。
以上就是示波器电流探头怎么测电流的相关介绍,如您使用中还有其他问题,欢迎登陆西安普科电子科技www.prbte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