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承接] 如何使用示波器差分探头?

楼主(2022-08-30):
价格:1000 元
比如你要测某个电阻两端之间的电压波形,而这两端都是对地有电压的,此时你就不能把普通探头的接地端接到电阻的任何一端,因为示波器的接地端是通过电源线的第三个爪接到地的,如果你用它去接这个电阻的任何一端,就相当于将这个段端对地短路。这时如果想测,就必须用差分探头了。差分探头可以当普通探头用,但是普通探头不能当差分探头用。
把差分探头连接到示波器的BNC接口上,设置好差分探头的衰减比,然后用差分探头的红黑表笔测被测信号就可以了。
电总流量探头包括有效地沟通探头和交直流电源探头,即AC电总流量探头和AC/DC电流量探头,AC电总流量探头通常是无源探头,AC/DC电流量探头通常是有源探头。
1.示波器髙压探头适用范围是什么?
a、示波器本身是电子测量仪器,仅有遭受较低的工作电压输入。示波器髙压探头的功用是将高电压变换为低电压供示波器精准测量分析用。
b、示波器髙压探头一般采用差分探头。其导出来差模工作电压并不大,但是共模电压仍然很高,精准测量时,需注意工作者及示波器与路面电缆护套。
2.示波器探头如何接?
探头有一条接地线和一条电源插头,接地线就是和示波器输入接线端子排外壳通的那一条,一般是卡扣状的,电源插头一般带有一个探头钩,连接的话你将示波器接地线接到你机械设备的地,把电源插头接线端子排接到你的数据信号端,注意倘若要测量的消息和工作电压并并没有安全防护,则没法马上精准测量。
3.示波器探头带宽是什么寓意?
服务器带宽指的是输出功率,一般以多少钱MHZ,例如示波器常见差分探头,服务器带宽为100MHZ其为-----3db时需测,时间为3.5ns。倘若想检验这一指标,可以用实际输出功率为1MHZ以上时波型,其上升沿时间应在3.5nS,(有一定误差)不一样频次的服务器带宽,可以依照上例以此类推。
4.示波器探头价格的关键缘故是什么?
示波器的探头有十分多的种类,不一样的特点,例如髙压,差分,有源迅速探头这种,价格也从几百RMB到接近一万美元。
价格的重要危害因素也许是服务器带宽和功效。探头是示波器碰触电路的一部分,好的探头可以给与检验务必的高保真音响。为完成这一点,即使无源探头,内部构造也一定有十分多的无源电子器件赔付电路(RC互联网技术)
5.一般的示波器探头的运用限期有多长时间?
示波器的探头使用期限不大好说,取决于运用标准和方法。
标准对于探头并并没有清楚的计量检测规定,但是对于无源探头,至少在拆卸探头,探头交换安全出口的情形下,尽量进行探头赔付调整。所有有源探头在运用前理应有至少20min的加温,有的有源探头和电总流量探头务必进行零点漂移调整。
以上就是如何使用示波器差分探头的相关介绍,如您使用中还有其他问题,欢迎登陆西安普科电子科技www.prbte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