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看门狗学习(兼容STM32)

楼主(2022-08-30):
IWDG独立看门狗
思维导图
IWDG框图与理解
  • 1.独立看门狗分为两个部分,配置寄存器在1.8V供电区,计数器的核心部分在VDD供电区(即使停机/待机模式计数器也能计数)。
  • 2.复位信号在VDD区生成。
  • 3.由于处在不同的时钟域,每次记载新数据需检测状态位。
  • 4.硬件看门狗从flash的配置启动,所以可以复位读取Flash数据自动启动看门狗。

楼主:
WWDG窗口看门狗
思维导图

楼主:
WWDG特性与理解
  • 1.与IWDG相比,窗口看门狗只由一个时钟驱动(PCLK1)。
  • 2.两种复位情况:递减至0x40(T6翻转)和计数器值大于窗口值时进行重载(重载任意值都能导致复位)。
  • 3.喂狗通过中断喂狗
  • 4.当计数器值处在刷新窗口区域,应该可以加载大于0x40的值进行喂狗

网友A:
比较喜欢思维导图

网友B:
原来可以复位读取Flash数据自动启动看门狗

网友C:
独立看门狗和窗口看门狗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D:
怎么保持定义的变量不被清零

网友E:
有没有必要加看门狗

网友F:
独立看门狗时间计算

网友G:
狗怎么启用和停止

网友H:
看门狗默认是开启的吗?

网友I:
看门狗是不是就是硬件看门狗

网友J:
看门狗定时器的超时时间 如何计算?

网友K:
内部硬件看门狗也不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