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升压芯片,输入被拉低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8-30):
驱动LED的boost升压芯片,输出电流偏低,输入12v直接被拉低到3.5v的样子。芯片还有些发热,是什么原因呢?左边是官方规格书上的电路,右边是自己画的。layout可以确定没问题的。

楼主:
测了一下FB引脚,大概输出电流只有一百多毫安,无论怎么更换采样电阻,输出电流都是一百多毫安。输入12v被拉低至3.5v的样子,芯片发热

网友A:
电源功率不足,且负载只接了1只L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功率不足,且负载只接了1只LED。

接了6个LED的,串联在一起的。而且我外部电源输出功率是够的,有30w的样子。

@gx_huang :回答正确。
明显是电源的问题,带载能力不够,瞬间过流保护了

网友A:
电源是不是设置了限流?
6LED亮了吗?

@pleee :那基本可以确定是电源功率不足了。
亮了,但是电流小于设置的电流。然后输入12v被拉低到了3.6

网友B:
你这个玩具当 l ed 没接时会烧了C3。FB 与 LED1+ 之间应当接一个TVS 或者稳压管,限制输出电压。

xch
@gx_huang :OVP 是摆设。电容击穿了也不会起作用。60V 才保护
这个芯片内置OVP

网友C:
要看你电路,估计是芯片震荡了

不至于震荡吧,比较简单的电路结构

网友C:
还有就是你电路有问题,不能只带一只LED,至少3只串联,工作电压在12以上才行,一只升压没有工作,被钳位了

带了6个串联led的

网友D:
看SW脚 的波形有没有失真

网友E:
用的什么电源供电,看下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变化,如果输入被拉低一般是带载能力不够。另外,一个LED的压降也就2.0V左右,6个也才12V左右,输入也是12V,怎么需要升压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的什么电源供电,看下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变化,如果输入被拉低一般是带载能力不够。另外,一个LED的压降 ...

3W白光LED压降一般在3V以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3W白光LED压降一般在3V以上

哦,原来如此,没有用过,你用的电源显示输出电流是多少?可以换算一下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