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ADC采样

楼主(2022-08-30):
各位大佬,新人初学嵌入式,现在在配一个ADC采样,配置Timer1通道1,2,3输出三路PWM,现在想要用Timer3TRGO通道触发ADC,ADC在三路输出PWM高电平中间点采样,该如何配置呢?目前搜索得到的配置方式是Timer1配置成中央对齐方式,然后ADC使能外部触发,为了观察是否在高电平中间点采样,在ADC中断做了一个IO口翻转操作,现在观察PWM和IO口波形,发现IO口翻转还是在PWM高电平上升沿时出现,请教一下各位大佬  该怎么配置呢

网友A:
我猜测有可能应用要在MOS管打开后稳定时采集相电流的需要吧~

网友B:
为什么要这样子。如果你采样时序有要求。你可用重新计算一个新的PWM,控制占空比。让其在中间部分出现上升沿。

网友C:
没有更新事件触发ADC的话,中央对其方式就有点行不通。 那么换成单边模式,将ADC设为注入通道,用定时器1的通道4比较信号触发,就是每次都要根据PWM的脉宽计算一下

网友D:
如果使用TIM3来做的确有点困难,如果说使用TIM1,在那个中间点产生更新事件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又有个问题,这个事件没法传输过来,因为我看了下F1系列的ADC的外部触发源并不包括来做TIM1的更新事件。所以,这个还是看你最终的需求来定方案。

网友E:
如果使能中央对齐方式时, PWM脉冲也需要中央对其,这样利用重复寄存器可以在每个中间点产生更新事件触发ADC转换。 另外ADC转换是有时间的,楼主观察时注意时间延迟,或者说PWM的宽度时间不能太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