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 TIM配置

楼主(2022-08-30):
手册里这个TIM通道做逻辑运算在哪里配置的?是不是只有通道5才可以呢?

网友A:
你说的逻辑运算是指的什么?

网友B:
也不是吧,有的MCU还没有定时器5

网友C:
不是很理解,你想表达啥?

网友D:
话说,定时器通道做逻辑运算是什么操作?

网友E:
你说的是对编码器的操作么?

网友F:
正常定时器不就定时或者捕获等等功能么

网友G:
这个不是很清楚,但是你看手册就可以了

网友H:
这个要针对你MCU来说,看你MCU的型号,然后对应找到就好了

网友I:
按理来说,定时器能实现逻辑运算功能么?

网友J:
不太清楚,你说的通道5指的是定时器5还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