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L] 我准备使用STM32WLE5,请教一下使用什么开发工具?

楼主(2022-08-30):
我准备使用STM32WLE5,请教一下使用什么开发工具?STLINK-V2可以吗?

网友A:
尽管目前官方的开发板都集成了STLINKV3,但没理由不支持STLINKE V2.基本的接口还是JTAG,SWD这些。JTAG communication support
SWD and serial wire viewer (SWV) communication support

网友B:
STLINK-V2 是烧写器,开发工具可以使用ST的STM32CubeIDE

网友C(2022-11-19):
J-link或U-link,st-LINK,这些工具使用

网友D:
如果购买st的板子,只需要准备keil就行了。

网友E:
Windows主要是keil和IAR以及stm32cube linux有使用eclipse,vscode等

网友F:
我开始用keil,后来工作使用IAR,使用IAR的时间更长,所以我就觉得IAR好用。

网友G:
开发工具就是keil iar或者vscode。

网友E:
最新版的STM32CubeMX

网友H:
推荐ST官方的一些编程工具:STM32CubeProg、ST-LINK Utility、STVP、STMFlashLoader等。

网友I:
我一开始用keil iar,后来用IAR,用IAR的时间更久,我觉得IAR好用。

网友J:
开发的话就用CubeIDE或者keil

网友K:
楼主,建议直接最新版的STM32CubeMX   ,这个是ST官方的配置软件,使用快捷方便就是针对入门选手快速工程推出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