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0 支持arduino bootloader

楼主(2022-08-30):
stm32L0系列,支持arduino bootloader 在哪里可以下载到。 官方NUCLEO-F031K6开发板提供bootloader文件吗?

网友A:
F0芯片的IAP就参考:
C:\Users\52471\STM32Cube\Repository\STM32Cube_FW_F0_V1.11.3\Projects\STM32091C_EVAL\Applications\IAPL0芯片的IAP就参考:
C:\Users\52471\STM32Cube\Repository\STM32Cube_FW_L0_V1.12.1\Projects\STM32L073Z-EVAL\Applications\IAP

网友B:
是自己移植的bootloader吗

网友C:
可以自己移植下

网友D:
stm32很多芯片都开始支持了把

网友E:
可以运行micropython吗

网友F:
这个如何安装ide呢?

网友G(2022-11-03):
最后使用arduino IDE下载的时候也选择串口的吗?

网友H:
怎么安装ide呀

网友I:
BootLoader需要自己修改的吗?

网友J:
这个支持arduio的哪些运行库呢?

网友K:
Arduino能用的库STM32只要下载下来,并将源代码添加进工程,包含头文件目录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L:
自己移植的bootloader?

网友M:
如何在Arduino IDE中使用STM32 NUCLEO-L476RG开发板

网友N:
Arduino STM32如何让pa11输出高低电平?

网友O:
用arduino语法来玩STM32?

网友P:
如何用arduino的ide编译stm32

网友Q:
有没有可以将arduino写的程序编译成能烧到stm32上运行的

网友R:
自己移植的bootloader吗?

网友S:
arduino可以模块化编程吗?

网友C:
arduino可以模块化编程

网友C:
只知道f1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