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STM32U5支持USB虚拟串口吗?

楼主(2022-08-30):
想用stm32cubide配置usb虚拟串口,在middleware中无法看到USB Device

网友A:
虚拟串口得自己修改描述符吧

网友B:
这个一般USB都是支持的呀

网友C:
你是想问官方的demo是否支持是么?

网友D:
正常来说,虚拟USB串口就是CDC

网友E:
你适当的修改一下USB部分的程序就好了

网友F:
那你得修改描述符才行,然后才能在电脑看到虚拟出来的串口

网友G:
这个USB部分的代码,ST的基本通用,你找个带虚拟串口的demo移植一下就好了

网友H:
你都怎么做的?看看你的代码呗

网友I:
你说在middleware中无法看到USB Device是什么操作?

网友J:
正常实现就是可以的,这个不是很复杂,但是也得你修改修改代码

网友K(2023-02-22):
通常我们都会使用STM32进行串口通信会选择其硬件串口,但在某些情况下串口会不够用这时就可以选择USB的虚拟串口可以增加一个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