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 IAP升级,KEIL下如何一份代码可以运行于两个APP区。

楼主(2022-08-30):
我的想法是一个IAP+APP1+APP2。上电运行IAP。会检测当前有效APP,跳转有效APP运行。在APP运行期间,收到升级指令,直接dowm固件,到另外一个APP区,下载会对固件进行安全校验。目前的问题是,没办法使用一份代码运行两个APP。两个APP,则IAP跳转不同的APP,跳转的地址不一样,则代码中需要设置的中断向量表及链接地址。这样,一份代码就不行了,而且两份代码还需要注意当前到底应该使用哪份代码的固件。在实际生产中几乎没办法处理。但是我在工作中有接触到使用M4的原厂,实现了两个APP区,一份代码。故,请问要如何实现?

网友A:
APP1和APP2也就是一个偏移地址差异,这个管理很难嘛

网友B:
你找下带2个BANK的mcu试试,可以分2个区,地址好像一样的。

网友C:
可以考虑将IAP部分多分配一个SECTOR, 用来保存当前使用的APP信息,包括验证的证书等信息。
或者像大家建议的,使用双bank的MCU。 比如G4系列,可以实现双BANK启动。

网友D:
一个app区,一个download区,
在boot运行时候检测 download区数据是否正确,复制去更新app区,擦除download区
app区可以去网上下载新的内容到 download区
不就ok了吗
求关注我的问题
stm32使用串口isp 故障
https://bbs.21ic.com/icview-3249368-1-1.html

网友E:
专门分出来一个扇区,用来保存IAP跳转执行的APP地址,由IAP程序根据APP的下载升级情况来管理这个扇区里面的地址。

网友F:
中断向量可以放RAM, 加个偏移地址不是很简单.

网友G:
升级指令直接运行的

网友H:
这个实现不了的

网友I:
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J:
iap升级可以校验的

网友K:
一份代码运行在两个APP的区域?好像不太行吧

网友L:
这个估计是bin,需要你自己设置地址才行

网友M:
一般都是固件的偏移量,设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N:
用标记的方式实现一下,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O:
你可以把MCUflash分成2块,试试

网友P:
应该是可以的,有效与否用个标记实现一下

网友Q:
你可通过将升级的app2读取,复制到APP1之中就行吧,在重启的时候

网友R:
我记得ST的有蓝牙单片机好像就支持这种OTA升级

网友S:
你参考一下ST的新双核MCU或者蓝牙MCU呗,稳的很

网友T:
如果生成bin的话,偏移量是不是就可以手动设置了

网友U(2023-02-22):
上电运行IAP。会检测当前有效APP,跳转有效APP运行。

网友V(2024-04-08):
稳妥起见,一般都是使用两个固件区,防止升级失败。

网友W:
iap升级怎么校验啊

网友X(2024-07-16):
整流器或功率开关管与每个电容端的连线长度和宽度都要一样

网友Y:
不要根据不同的参数类型走不同的代码逻辑

网友Z:
其他的信号和地要与这些高压引线和它的散热部分隔开

网友AA:
每个Strategy交由Spring管理,并在构造后注册

网友AB:
变压器隔离拓扑中,变压器有多少个绕组

网友AC:
不同的代码逻辑就代表了不同的策略

网友AD:
通过对判断条件取反,代码在逻辑表达上会更加清晰

网友AE:
会以switch-case的方式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