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no cortex-m sw device found问题

楼主(2022-08-30):
使用Jlink的SW模式给MM32单片机进行下载程序,出现no cortex-m sw device found问题。
可能原因:硬件问题,引脚连接错误或者单片机引脚虚焊。
解决方法:检查SWD连接的几根线是否正确,将单片机的几个引脚重新焊接。
可能原因:前一次下载程序时设置了SWDIO或SWCLK I/O口的端口模式,由于I/O口一直被占用,使芯片sw端口不能用于下载调试。
解决方法:先将BOOT0拉高,按下复位键,再将BOOT0拉低,即可重新下载。

网友A:
也有可能,jlink不支持你这个芯片的内核

网友B:
讲的挺好的,基本上问题都涵盖了

网友C:
其实,很大一部分都是连接有问题导致的

网友D:
第二个问题,楼主这个方法挺好啊

网友E:
正常来说,使用jflash解锁一下就好了

网友F:
是不是连接问题

网友G:
拉高Boot0,按下复位键,再拉低这是什么操作啊?

网友H:
其实还有个就是主板采用JLINK供电了,有时候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I:
总的来说就是连接失败导致的

网友J:
多查查接线方面,其次就是看看MCU是否有问题

网友K:
嗯,如果这种情况,保证接线正常的前提下,可以试试解锁

网友L(2022-10-03):
除了这种方式 还有其他方式进行复位吗

网友M:
如何才能使用jflash解锁呢

网友N:
主板采用JLINK供电的话 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现象呢 我觉得功率是肯定足够的

网友O:
大部分时候都是硬件导致所产生的

网友P:
先将BOOT0拉高,按下复位键,再将BOOT0拉低,这个是一种硬件复位的方式吗

网友Q:
jlink是支持灵动的芯片的,这个不用怀疑

网友R:
肯定是支持这个芯片的。

网友S:
这个原因其实就那么几种

网友T(2024-02-17):
我也出现这个情况,但是我的设计中BOOT0管脚在印制板上已经接地接死了,没法拉高了,请问还有办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