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VGT7 串口下载管脚是什么?用什么下载工具。

楼主(2022-08-30):
STM32F407VGT7 串口下载管脚是什么?用什么下载工具。

网友A:
下载串口在参考手册里 都有介绍,一般来讲USART1,对应管脚为PA9 PA10,另外,它的USART3也支持。你可以使用STM32CubeProgrammer进行下载。

网友B:
STM32CubeProg,使用芯片自导的BOOTLOADER就可以下载,不过最好还是买个烧录器和仿真器吧

网友C:
参考手册RM0090介绍了启动方式,应用笔记AN2606 介绍了详细的资源和方式。 买个ST-LINK 再配合STM32CubeProgrammer 工具就可以尝试跑起来了

网友D:
一般都是串口1,也就是PA9 PA10

网友E:
使用串口烧录工具就可以的

网友F:
网上有很多工具的呀,你可以找找看

网友G:
一般野火,原子都支持串口烧录的

网友H:
其实为啥要考虑串口烧录呀,很慢而且还麻烦

网友I:
我觉得串口烧录,如果你要是有加密还行

网友J:
用串口助手都是可以的,但是得调节BOOT01这块

网友K:
F4不太清楚,我知道F1的是PA9 PA10

网友L:
你看看ST的数据手册,基本上都会有写的

网友M:
其实建议还是不用串口烧录,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