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 3线SPI如何配置

楼主(2022-08-30):
现在需要3线SPI进行通信,也就是从机的MOSI和MISO为一根线。
我在参考手册看到,STM32F407可以满足双向数据线

请问ST官方有没有peripheral libraries或者例程可供参考?

网友A:
stm32cubemx图形化配置啊。

网友B:
好像是可以在初始化哪里就配置的

网友C:
用三线是不是速度就慢了啊

网友D:
官方有demo的吧,就SPIdemo,然后你看配置自己修改就好了

网友E:
标准好像就三线,四线两种吧

网友F:
这种3线没用过,我一般都是默认配置的

网友G:
话说,这种三线的话,如果使用模拟SPI,怎么实现呀

网友H:
这有没有例程,你可以问问技术支持的,请他们分享你一份

网友I:
例程还是得看SPIdemo,得自己修改,直接的好像没有

网友J:
官方有的吧,但是官方的demo好难懂,还是看正点原子的舒服一些

网友K:
网上有一些3线的配置吧,你好好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