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HFDA801A芯片无法正常启动

楼主(2022-08-30):
目前遇到问题:芯片无法正常工作,按照手册最佳参数配置后电流250mA,无PWM输出。疑问:1.CD/Diag引脚是否必须3.3V上拉?
2.芯片上电后Internal Supply 电压与手册不一致:1. 芯片V5V电压为1.8V左右(手册典型值4.8V)2.芯片A5VSVR-AGSVR电压为6.2V(手册典型值为5V)3.Boosted voltage level above VCC电压为-1.5V(典型值为7V)

网友A:
你这个是什么芯片啊?

网友B:
其实最好是问问芯片的原厂,比较稳妥

网友C:
看你芯片说明,看看CD这个引脚是否需要上拉呗

网友D:
话说,这个芯片官方没有提供demo么?

网友E:
有没有可能,你的手册不是最新的

网友F:
正常来说,V5V的电压应该是5V左右哈

网友G:
看看你的电路设计,原理图截图贴出来看看

网友H:
感觉你的电压都不是很正常啊

网友I:
估计是你电路出了问题吧,这点路是买的模块还是自己设计的啊?

网友J:
你换一下芯片试试呢?也许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K(2023-02-22):
主芯片与NANDFLASH通信不良,

网友L(2024-04-08):
电路设计的有问题吗

网友M(2024-07-16):
超出 120 个字节则必须用 idata 显式的指定为间接寻址

网友N:
靠近功率开关管或整流器的电容分到的纹波电流远多于相距较远的电容分到的纹波电流

网友O:
small 模式下未指存储类型的变量默认为data型

网友P:
离线式变换器

网友Q:
让尽可能多的变量使用直接寻址,提高速度

网友R:
经变压器映射成这么多节点

网友S:
访问时采用不同的指令,所以并不会占用 RAM 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