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STM32U575】关于ADC多通道采样配置问题

楼主(2022-08-30):
需求:拟用ADC1的IN1~7进行多通道采样,其中IN7通过多路复用开关再扩展七个通道,思路是在单个ADC通道采样中断处理中切换ADC采采样通道。编程实现:
  • Init.NbrOfConversion = 1;
  • Init.EOCSelection =ADC_EOC_SINGLE_CONV;

楼主:
    void CfgAdcSampleChannel(ADC_HandleTypeDef *pAdcHandleCfg,UINT32 sample_channel,UINT32 rank)
    {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 {0};

            sConfig.Channel = sample_channel;         //  输入通道号
            sConfig.Rank = ADC_REGULAR_RANK_1;       // ADC常规转换组里的编号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391CYCLES;  // 采样时间,单位为ADCCLK周期数
            sConfig.SingleDiff = ADC_SINGLE_ENDED;         // 选择单端采样
            sConfig.OffsetNumber = ADC_OFFSET_NONE;
            sConfig.Offset = 0;
            HAL_ADC_ConfigChannel(pAdcHandleCfg, &sConfig);
    }

楼主:
问题:
1.如何实现多通道的ADC采样频率不同,例如IN1->IN2->IN3->IN1-IN4->IN5,其中IN1采样频率为其他通道的2倍;

楼主:
2.多通道单次采样是否可以如上面代码所示,在ADC采样中断中仅仅修改Channel 的参数,而rank保持不变?

楼主:
3.在ADC采样中断处理中是否可以重新配置ADC采样通道及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