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VET6读写问题

楼主(2022-08-30):
我用STM32F407VET6的时候,发现512kflash的能当1Mflash的用,可以正常的再8~11页保存数据,用编程器也能读写,我想知道是哪里不对?

网友A:
之前听说过有的型号为了兼容,FLASH是有的很大,但是不是对应型号的话,后面的FLASH空间是没测试过的,官方不保证用了没问题

网友B:
不要纠结这些,手册说多少就用多少,其它玩玩可以,做批量产品就没法保障质量了。

网友C:
其实晶圆都是用的一样的,只是后半部分没有测试而已

网友D:
当不了1M的使用吧,一般后面都不是很稳定的存在

网友E:
没有不对,你的操作是正常的

网友F:
建议还是不要用后半部分的flash,因为官方没有测试就出厂了

网友G:
因为这种晶圆都是一块的,不然一个型号一块可多麻烦呀

网友H:
之前了解过,说是C8T6可以当CB用,但是不稳定

网友I:
属实是为了兼容问题,不然生产起来很麻烦的

网友J:
我是这么理解的,可能是生产的都是CB,但是有一部分生产有瑕疵,测试发现还够C8使用,所以就变成C8了

网友K:
这种数据很容易丢失的,不建议楼主使用哈

网友L:
这是偶发现象吧,我测试都没测到1M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