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lcd显示反白了,怎么回事

楼主(2022-08-30):
正常显示应该是这样的,现在显示如下图,反白了,请教各位大神可能是什么问题?液晶坏了?没焊好?

请遇到过类似问题的朋友给指点一下。

网友A(点评):
是不是背光的问题?

网友B:
RGB值不对吧,颜色都不一样

网友C:
这明显看起来是背景色被设置成这样的啊,如果是屏或者背光有问题,不是这样的。

网友D:
液晶驱动里面有一个控制反显的位设置了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