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37VMT7几十次下载程序后,突然就不能下载了

楼主(2022-08-30):
AT32F437VMT7几十次下载程序后,突然就不能下载了(IDCODE:0XFFFFFFFF no SW-DP found),已换第2个芯这个情况了,之前一直在用的正常的,但如果把芯片型号换成403A,是能检测到芯片的ID,然后按437的芯片配置回去,又不能检测到了,换个新的芯片是才能正常,SCK和SDA两脚一直都是低电平,一直拉不到高电平,下载到芯片里的之前程序也是能正常运行的,BOOT0=0,BOOT1=脚空,

网友A:
不至于啊,使用at link下载试试。

楼主:
我在你们官网上下载了“恢复下载全部擦除”后又能正常下载了,但只要下载了用户程序后,用 Artery ICP Programmer_v3.0.05这个J-Link就连接失败,芯片全部擦除是能正常连接上的

网友A:
那应该是以下三种可能之一, 1 程序把swd口配置为gpio了,2 程序进低功耗了,3 程序开启了访问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