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HDL] Verilog 循环语句

楼主(2022-08-30):
关键词:while, for, repeat, forever
Verilog 循环语句有 4 种类型,分别是 while,for,repeat,和 forever 循环。循环语句只能在 always 或 initial 块中使用,但可以包含延迟表达式。
while 循环
while 循环语法格式如下:
while (condition) begin    end
while 循环中止条件为 condition 为假。
如果开始执行到 while 循环时 condition 已经为假,那么循环语句一次也不会执行。
当然,执行语句只有一条时,关键字 begin 与 end 可以省略。
下面代码执行时,counter 执行了 11 次。
实例`timescale 1ns/1ns

module test ;

    reg [3:0    counter ;
    initial begin
        counter = 'b0 ;
        while (counter<=10) begin
            #10 ;
            counter = counter + 1'b1 ;
        end
    end

   //stop the simulation
    always begin
        #10 ;  if ($time >= 1000) $finish ;
    end

endmodule

仿真结果如下:
for 循环
for 循环语法格式如下:
for(initial_assignment; condition ; step_assignment)  begin    end
initial_assignment 为初始条件。
condition 为终止条件,condition 为假时,立即跳出循环。
step_assignment 为改变控制变量的过程赋值语句,通常为增加或减少循环变量计数。
一般来说,因为初始条件和自加操作等过程都已经包含在 for 循环中,所以 for 循环写法比 while 更为紧凑,但也不是所有的情况下都能使用 for 循环来代替 while 循环。
下面 for 循环的例子,实现了与 while 循环中例子一样的效果。需要注意的是,i = i + 1 不能像 C 语言那样写成 i++ 的形式,i = i -1 也不能写成 i -- 的形式。
实例// for 循环语句
integer      i ;
reg [3:0    counter2 ;
initial begin
    counter2 = 'b0 ;
    for (i=0; i<=10; i=i+1) begin
        #10 ;
        counter2 = counter2 + 1'b1 ;
    end
end

repeat 循环
repeat 循环语法格式如下:
repeat (loop_times) begin    end
repeat 的功能是执行固定次数的循环,它不能像 while 循环那样用一个逻辑表达式来确定循环是否继续执行。repeat 循环的次数必须是一个常量、变量或信号。如果循环次数是变量信号,则循环次数是开始执行 repeat 循环时变量信号的值。即便执行期间,循环次数代表的变量信号值发生了变化,repeat 执行次数也不会改变。
下面 repeat 循环例子,实现了与 while 循环中的例子一样的效果。
实例// repeat 循环语句
reg [3:0    counter3 ;
initial begin
    counter3 = 'b0 ;
    repeat (11) begin  //重复11次
        #10 ;
        counter3 = counter3 + 1'b1 ;
    end
end

下面 repeat 循环例子,实现了连续存储 8 个数据的功能:
实例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begin
    j = 0  ;
    if (!rstn) begin
        repeat (8) begin
            buffer[j   <= 'b0 ;      //没有延迟的赋值,即同时赋值为0
            j = j + 1 ;
        end
    end
    else if (enable) begin
        repeat (8) begin
            @(posedge clk) buffer[j    <= counter3 ;       //在下一个clk的上升沿赋值
            j = j + 1 ;
        end
     end
end

仿真结果如下图。
由图可知,rstn 拉高时,buffer 的 8 个向量同时赋值为 0。
第二个时钟周期后,buffer 依次被 counter3 赋值,实现了连续存储 8 个数据的功能。
forever 循环
forever 循环语法格式如下:
forever begin    end
forever 语句表示永久循环,不包含任何条件表达式,一旦执行便无限的执行下去,系统函数 $finish 可退出 forever。
forever 相当于 while(1) 。
通常,forever 循环是和时序控制结构配合使用的。
例如,使用 forever 语句产生一个时钟:
实例reg          clk ;
initial begin
    clk       = 0 ;
    forever begin
        clk = ~clk ;
        #5 ;
    end
end

例如,使用 forever 语句实现一个时钟边沿控制的寄存器间数据传输功能:
实例reg    clk ;
reg    data_in, data_temp ;
initial begin
    forever @(posedge clk)      data_temp = data_in ;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