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I2C硬件收发器的使用有什么诀窍吗

楼主(2022-08-30):
我看很多人不管使用哪种都是很容易掉坑里,然后去选择用IO模拟的,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因为确实有时候难用。

网友A:
而IO模拟没什么门槛,所以如果有IO做好的很容易移植。

网友B:
很难用的。不错的

网友C:
目前我还没掌握到

网友D:
都是直接软件模拟

网友E:
主要还是对硬件IIC内容的不熟悉,目前我们提供的有参考例程,如果还是解决不了您的问题,可以与我们联系。

网友F:
IIC最好用软件的,SPI可以用硬件的~

网友G:
软件模拟方便移植

网友H(2022-10-05):
硬件I2C 到底是不是个坑

网友I:
I2c总线一般拿来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J:
有硬件IIC,为什么很多应用,还要模拟IIC

网友K:
模拟I2C随便两个IO口就可以用了,另外同样的代码移值到其他类型的MCU上很方便,重新绑下IO口的就可以了。

网友L:
1. 硬件IIC用法比较复杂,模拟IIC的流程更清楚一些。2. 硬件IIC速度比模拟快,并且可以用DMA 3. 模拟IIC可以在任何管脚上,而硬件只能在固定管脚上。

网友M:
i2c硬件模块如何使用

网友N:
硬件II2C和软件I2C有什么区别

网友G(2022-11-06):
有时候硬件iic很难用

网友O(2022-12-20):
模拟的iic更方便程序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