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单片机hex和bin文件有什么区别?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22-08-30):
bin文件

bin 是 binary 的缩写,直白的翻译即为二进制文件,在这里理解为可执行的机器代码(程序)文件,因为计算机存储只有 0 和 1。

当然,bin 除了是程序文件的含义,还有其他含义,比如虚拟光驱文件,我们下载的一个 Windows 镜像文件后缀就可能是bin。

bin 相对于hex、axf是一种最简单的程序文件,只有程序数据,程序文件有多大,程序也就多大。

因此,你下载 bin 程序文件的时候,必须要设置起始地址,比如:通过STM32 ST-LINK Utility工具下载bin文件:

而hex则不可修改(文件中包含地址信息):

楼主:
Hex文件

hex 格式文件由 Intel 制定的一种十六进制标准文件格式,是由编译器转换而成的一种用于下载到处理器里面的ASCII文本文件。
1.解释
维基百科解释
https://en.wikipedia.org/wiki/Intel_HEX
Intel HEX is a file format that conveys binary information in ASCII text form. It is commonly used for programming microcontrollers, EPROMs, and other types of programmable logic devices. In a typical application, a compiler or assembler converts a program's source code (such as in C or assembly language) to machine code and outputs it into a HEX file. The HEX file is then imported by a programmer to "burn" the machine code into a ROM, or is transferred to the target system for loading and execution.
Keil官网解释
https://www.keil.com/support/docs/1584/

The Intel HEX file is an ASCII text file with lines of text that follow the Intel HEX file format. Each line in an Intel HEX file contains one HEX record. These records are made up of hexadecimal numbers that represent machine language code and/or constant data. Intel HEX files are often used to transfer the program and data that would be stored in a ROM or EPROM. Most EPROM programmers or emulators can use Intel HEX files.
2.格式
hex行格式:

:BBAAAATT 【D···D】CC

其中:

: 代表行开始,固定为冒号:

BB代表Bytes,数据长度

AAAA代表Address,地址

TT代表Type,数据类型(标识)

D···D代表Date,数据

CC代表CheckSum,校验和

说明:

BB数据长度,也就是D···D这个字段的数据长度;

AAAA地址,起始地址、偏移地址,根据数据类型(TT)有关;

TT数据类型(标识):

00:数据标识

01:文件结束标识

02:扩展段地址

04:线性地址

05:线性开始地址

(地址代表高16位地址,也就是要向左移16bit)

CC校验和计算公式:

CheckSum = 0x100 - (Sum & 0xFF)

楼主:
实例描述Hex

下面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hex。
说明一下:不同数据类型的数据略有差异,先再看下00(数据类型)的格式:

一个常见hex文件:

:020000040800F2
:1000000000040020B1010008FD020008BD02000844
:10001000F902000801020008350400080000000091
:10002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1030008A4
···省略数行
:100470000000024084040008000000200004000086
:040480004804000824
:040000050800019955
:00000001FF

1.04类型:线性地址行
020000040800F2

02:数据长度,这里是(0800)地址的2字节长度;

0000:偏移地址,这里数据其实无效;

04:线性地址数据类型;

0800:线性起始地址,左移16位,即:0x0800 0000;

F2:校验和
F2 =  0x100 - (0x02 + 0x04 + 0x08);

比如,修改起始地址为0600:

2.00类型:数据行

:1000000000040020B1010008FD020008BD02000844
10:数据长度,这里是16字节(程序)数据的长度;

0000:偏移地址,数据第一行偏移0000地址,第二行就是偏移0010,第二行就是偏移0020,依次偏移到FFF0;
如果偏移到FFF0,则会重新下一个起始地址,一段程序你就明白了:
:10FFD000D0C5CFA20D0A00003052010810B50A4862
:10FFE00002F0FEFC09A002F0FBFC14A002F0F8FCF9
:10FFF0001EA221A123A002F0F3FC2CA002F0F0FC31
:020000040801F1
:10000000394802F0EDFC10BD3C5301080D0A2A20CE
:1000100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E0
:100020002020202020202020202020414756D6C7F5

00:线性地址数据类型;

00040020B1010008FD020008BD020008:程序数据,就是bin文件里面的纯程序数据;

44:校验和
44 =  0x100 - (0x10 + 0x04 + 0x20 + 0xB1 + 0x01 + 0x08 + 0xFD + 0x02 + 0x08 + 0xBD + 0x02 + 0x08 + 0x44) & 0xFF;

3.01类型:文件结束行

:00000001FF
00:数据长度;

0000:偏移地址,这里数据其实无效;

01:代表文件结束;

FF:校验和

这里代表hex文件结束了,有些公司为了使hex传输(下载)更可靠,或通过工具(或命令在)结束行后面追加校验信息,一般远程升级会考虑更多校验信息(后期抽时间讲述一下远程升级)。

更多细节内容,可以参看链接:
https://www.keil.com/support/docs/1584/
https://www.kanda.com/blog/micro ... ex-files-explained/

楼主:
bin和Hex区别

通过以上描述,你明白二者区别了吗?

bin文件只是单纯的程序数据,hex除程序数据之外还有一定格式数据。

在hex之上,还有一种axf文件,而 axf 和 bin、 hex 同样也属于程序文件,差别在于 axf 具有更多的调试信息。

用一个表格来区分bin、hex和axf三者的关系:

你会发现,同样一段代码,编译生成的bin文件最小,axf最大。

网友A:
讲解的很详细,非常不错,感谢版主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