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用 Shell 快速写一个嵌入式测试框架

楼主(2022-08-30):
作为一个嵌入式底层码农,在项目初期,我经常需要测试各种 Linux 单板的稳定性和性能例如:用 memtester 测试内存的稳定性。用 glmark-es2 测试 GPU 的性能。用 iperf 测试网卡设备的带宽。等一大堆、杂七杂八的测试项目。这些测试都不难,但是比较碎片化,一般都是基于简单的测试脚本。为了节省我的时间和精力,我写了一个简单的测试框架它的服务对象是像我这样的嵌入式底层开发人员。我对它的要求是:能扩展以适应不同的单板;能自由地组合测试项;能对每个测试项进行单独地定制;能复用和积累各种测试脚本;下面是实现这个测试框架的关键点

楼主:
查找表
declare -gA fct_table=(['Test 1']="do_test1"
['Test 2']="do_test2"
['Test 3']="do_test3"
['Test 4']="do_empty_handler"
['Test 5']="do_empty_handler"
['Test6']="do_empty_handler"
)

declare -gA res_table=(['Test 1']="N/A"
['Test 2']="N/A"
['Test 3']="N/A"
['Test 4']="N/A"
['Test 5']="N/A"
['Test 6']="N/A"
)

这里通过 Shell 的关联数组定义了两个查找表。
fct_table 是测试函数表。
res_table 是测试结果表。

楼主:
测试函数
function do_empty_handler()
{
   echo "Test Not Implemented: $1"
   return 2
}

function do_test1
{
   echo "Test 1"
   ret=0
   return $ret
}

function do_test2
{
   echo "Test 2"
   ret=0
   return $ret
}

function do_test3
{
   echo "Test 1"
   ret=0
   return $ret
}

这里的每一个 test handler 函数就代表一个测试项目。
只要将 memetester、iperf 等具体地测试命令填充进行就可以执行真实的测试了。

楼主:
调度代码
function validate_system()
{
  for i in "${!fct_table[@]}"; do
    echo "Test : $i"

    ${fct_table[$i]}
    res=$?

    __update_result_table $res "$i" res_table
  done
}

# Main entry point
validate_system
print_result

遍历 fct_table,取出每一个 test handler 并调用,然后用 __update_result_table() 将测试的结果填充到 res_table 中。
到这里,这个测试框架就完成。

楼主:
运行效果
wwd@think:~/Desktop$ ./board_test.sh
Test : Test 1
Test 1
>>>>> SUCCESS
Test : Test 3
Test 1
>>>>> SUCCESS
Test : Test 2
Test 2
>>>>> SUCCESS
Test : Test 5
Test Not Implemented:
>>>>> N/A
Test : Test 4
Test Not Implemented:
>>>>> N/A
Test : Test6
Test Not Implemented:
>>>>> N/A
TEST RESULTS:
============
Test: Test 1 Result: PASS
Test: Test 3 Result: PASS
Test: Test 2 Result: PASS
Test: Test 5 Result: N/A
Test: Test 4 Result: N/A
Test: Test 6 Result: N/A
Test: Test6 Result: N/A

楼主:
总结
这个简单的测试框架非常轻巧且易于扩展,但功能强大。
在我的实际工作中被大量地使用,并且进行了一些必要的扩展,实实在在地降低了我的工作负担。
它完全可以作为第一次“冒烟测试”集成到更大的自动化系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