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keil环境下基于STM32汇编程序的编写

楼主:
一,创建一个新工程1.创建工程
点击project,选择New uvison Project

命名文件并保存

楼主(2022-08-30):
选择芯片,我选的是STM32F103VE,然后点击ok

楼主:
CMSIS下选择CORE;Device下Startup,选完后点击

楼主:
二, 添加源文件

右击Source Group1,点击add New item to Groupz'Source Group1'

选择文件类型,这里点击Asm Files(.s)添加汇编文件,再输入文件名,并点击Add

楼主:
点击Source Group1左边的加号,看到test1.s,说明添加成功

楼主:
三,汇编程序

代码

AREA MYDATA, DATA

AREA MYCODE, CODE
        ENTRY
        EXPORT __main

__main
        MOV R0, #10
        MOV R1, #11
        MOV R2, #12
        MOV R3, #13
        ;LDR R0, =func01

        BL        func01
        ;LDR R1, =func02
        BL        func02

        BL         func03
        LDR LR, =func01
        LDR PC, =func03
        B .

func01
        MOV R5, #05
        BX LR

func02
        MOV R6, #06
        BX LR

func03
        MOV R7, #07
        MOV R8, #08
        BX LR

楼主:
程序编译

首先点击options for target,然后在output下面勾选,creaate Hex File

楼主:
在Debug界面下,勾选Use Simulator,因为在后面要进行虚拟调试,点OK

楼主:
点击Rebuild进行编译

楼主:
编译成功

楼主:
程序调试
点击右上角的图标进入调试界面

楼主:
运行时有些错误

楼主:
再次调试,结果符合预期

楼主:
五,分析生成的HEX文件

用记事本打开hex文件,是一串十六进制字符

楼主:
1.扩展线性地址记录

扩展线性地址记录(hex 文件的第一排十六进制)也叫作 32 位地址记录或 HEX386 记录

这些记录包含数据地址的高 16 位

扩展线性地址记录总是有两个数据字节,外观如下(这里我通过标记方便对应原始数据):

:020000040800F2

楼主:
内容

当一个扩展线性地址记录被读取,存储于数据域的扩展线性地址被保存,它被应用于从 Intel HEX 文件读取来的随后的记录

线性地址保持有效,直到它被另外一个扩展地址记录所改变

通过把记录当中的地址域与被移位的来自扩展线性地址记录的地址数据相加获得数据记录的绝对存储器地址

楼主:
2.数据部分
Intel HEX 由任意数量的十六进制记录组成。每个记录包含 5 个域,它们按一定格式排列::llaaaatt[dd...]cc

每一组字母对应一个不同的域,每一个字母对应一个十六进制编码的数字

每一个域由至少两个十六进制编码数字组成,它们构成一个字节,就像以下描述的那样:

:llaaaatt[dd…]cc

楼主:
3.文件尾

在文件的最后一排,是一个文件的结束标志:

:00000001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