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每日一问|if else和Switch case到底有啥区别?

楼主(2022-08-30):
se, tc
if else和Switch case到底有啥区别?同样是做判断,双方有啥优劣势呢?该如何合理使用呢?

欢迎讨论。

网友A:
逻辑上:if else语句每次只会最多只会执行一个条件下的语句,而switch中的case如果不加break则可以执行后续case;
条件上:if else条件是判断是与非,而switch的条件是各个不同的变量;
应用上:if else一般会应用在较少的条件当中,使得整体语句简单;而switch可以用于多条条件中,使得整体整洁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