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呼叫牛版主,M487的I2C硬件收发器用的库函数一直不通

楼主(2022-08-31):
我想用新唐的硬件I2C驱动OLED模块,之前在STM32上做的是可以的。现在换成相同功能的新唐的函数发现失败了,不知道是不是我哪儿没有配置正确。
void OLED_Write_cmd(uint8_t cmd)
{
//        HAL_I2C_Mem_Write(&hi2c2, 0x78, 0x00, I2C_MEMADD_SIZE_8BIT, &cmd, 1, 0x100);
        while(I2C_WriteByteOneReg(I2C0,OLED_ADDR,0x00,cmd));
}
void OLED_Write_data(uint8_t data)
{
//        HAL_I2C_Mem_Write(&hi2c2, 0x78, 0x40, I2C_MEMADD_SIZE_8BIT, &data, 1, 0x100);
        while(I2C_WriteByteOneReg(I2C0,OLED_ADDR,0x40,data));
}
被注释掉的是原来STM32的库函数。下面是对应的新唐的BSP库函数。
初始化中跟I2C0时钟和管脚的配置为
  1.     /* Enable I2C0 peripheral clock */
  2.     CLK_EnableModuleClock(I2C0_MODULE);
  3.     /* Set I2C0 multi-function pins */
  4.         SYS->GPG_MFPL = SYS_GPG_MFPL_PG1MFP_I2C0_SDA | SYS_GPG_MFPL_PG0MFP_I2C0_SCL;
不知道还要配置什么不,我看的几个例子中基本上也就配置这些。

楼主:
IO模拟的是可以正常用的。不知道硬件的该如何做,我在网上没有查到有人用新唐的M4系列的I2C硬件收发器驱动OLED模块,都是用的GPIO,好奇怪,所以大胆的提个问啊。

网友A:
1. /* Open I2C module and set bus clock */
    I2C_Open(I2C0, 400000);
2. OLED_ADDR 要 0x78>>1

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 Open I2C module and set bus clock */
    I2C_Open(I2C0, 400000);
2. OLED_ADDR 要 0x78>>1

是的,你这个是对的。已经解决,找到了问题的根源,知道了STM32的库函数和新塘的库函数的区别,他们对于底层地址的处理方式不同,而卖模块的提供的是左移1位后对应的八位地址,不是原始的7位,所以这里搞偏差了。不过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