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调试断点问题

楼主(2022-08-31):
使用APM32F103VET6芯片,在进入调试后,打了3个断点就报问题随后自动退出调试模式,请问这种情况是什么导致的?

网友A:
将断点清除,还是存在这样的现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断点清除,还是存在这样的现象吗?

对,是不是没添加什么断点文件。。

网友B:
断点多了?

网友C:
用的是什么Link呢?这种情况很可能是Link的问题。

网友C:
感觉像是有断点数量的限制,你可以试试把前面断点去了一个再打第三个断点。

网友D:
尝试少打个断点

网友E:
少打几个断点试试

网友F(2022-10-04):
断点打多了吗?

楼主(2022-11-17):
对的,大概4个左右就会报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是什么Link呢?这种情况很可能是Link的问题。

j-link

网友G(2023-01-03):
减少断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