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使用标准信号检测 VM振弦采集模块测量精度(一)

楼主(2022-08-31):
使用标准信号检测 VM振弦采集模块测量精度(一)

(1)电源
1.1VDD 引脚电源
必须使用 LDO 稳压或者低纹波线性电源, LDO 推荐使用 AM1117_3.3V 芯片,测试时发现 SPX 生产的 LDO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干扰(其它品牌应该也会有类似的问题)。
1.2VSEN 引脚电源
单通道模块时, VSEN 可以不连接(因为不需要激励传感器),避免连接电源产生不必要的干扰。多通道模块时, VSEN 必须连接(因为通道切换需要这个电源),和 VDD 一样,必须使用低纹波的 LDO 或者线性电源。

(2) 接地
VM 模块的 GND 必须严格的接地,必须核实所接的地线的有效性(有些场所的地线端子要么是摆设,要么接地电阻过大而没有作用)。接地不严格,造成的干扰可能会是致命的,无法测量频率。
(3) 接触
一定不要为了方便使用弹簧针、插拔连接的形式连接电源、通讯线、信号线,这种连接有接触不良隐患、也会产生一些随机的接触电阻(当测量 NTC 电阻时,这种随机电阻影响非常严重)。
(4) 测试设备
4.1 频率标准信号
一般是信号发生器, 信号发生器要严格接地。检测机构或者各种行业规范中,通常是要求使用 5mV~10mV 的正弦信号连接到送检的设备(VM 模块),如果地线连接不可靠,交流电中的噪声会耦合到信号线,这种噪声的幅值远大于正弦信号幅值,会造成检测失败。
4.2 温度标准信号
一般是使用已知的电阻连接到 VM 模块,用已知电阻对应的理论温度和模块测量到的温度值进行比较,两个温度的差就是“VM 模块的温度测量误差” 。
(5) 真值
真值是检测任何设备测量精度的基础条件,真值不能用信号发生器号称的误差来衡量、不能用电阻标称的阻值来衡量。获取真值最可靠的办法是使用比要检测精度更高一个数量级的仪表去测量。例如:电阻的值必须要用 6 位半或者更高精度的仪表测量后才能确定真实的电阻到底是多少。信号发生器也必须用一个更高精度的频率测量设备检测后才可以使用。如果“真值” 是不可靠的,那么对任何设备的精度检测工作,都会是徒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