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CH559主机怎么操作FT232R

楼主(2022-08-31):
用了官方的例程操作CH340、2303这些很成功,一但脱离了例程就玩不转了,FT232R不知怎么操作,抓包看到有点特别,打开串口后,主机不断收到01 60,不知怎么处理这个。官方能加个操作FT232R的例子就好了。

网友A:
可以抓包,看USB设备和电脑通讯的流程(最好是硬件抓包工具,能够关注到每一个细节),然后通过编写CH559代码来模拟电脑的行为。

网友B:
01 60应该是为了和上位机通信而定义的,在识别USB-Blaster时,FT就会一直上传01 60和一些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抓包,看USB设备和电脑通讯的流程(最好是硬件抓包工具,能够关注到每一个细节),然后通过编写CH559代 ...

现在问题是能抓到FT232在打开串口后不断向PC发送01 60,官方的PC端驱动应该是作了过滤之类的操作,这个抓不出来,不知驱动中是怎么处理01 60的。用CH559操作也是不断收到01 60。

楼主:
引用 网友B:
01 60应该是为了和上位机通信而定义的,在识别USB-Blaster时,FT就会一直上传01 60和一些数据 ...

PC端正常识别为串口,串口助手只要打开对应的串口什么都不做,抓包就看到FT232不断向PC发送01 60,但串口助手并没有收到01 60,这个应该是驱动过滤了,现在不知如何过滤01 60,直接判断是01 60就丢弃的话又怕不正规,网上也找不到相关内容参考。

网友C:
那是流控信号,RTS,CTS,DTR,DSR之类的。
FT的片子跟别人不大一样,它串口数据和流控信号使用了USB的同一个端点,每包的前两个字节是流控信号状态,后面才是串口数据。
无论有没有串口数据,流控信号是要实时更新的,因此没数据时USB也不停的传输。
没数据时也要严格按照1ms周期IN一个包,如果超过1ms没收到包,系统会崩的。
其它例如CH340这些,一般是串口数据收发各占一个BULK端点,流控信号IN单独占一个端点,流控信号设置可以复用端点0。
有数据就收发,没数据就歇着,大不了信号状态不更新。

网友:
01 60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你改变一下CTS,DSR几个脚的电平,看看收到的还是01 60吗?
研究这个,一方面是电脑抓包。
另外linux里面的FT232的驱动开源的,看一下都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流控信号,RTS,CTS,DTR,DSR之类的。
FT的片子跟别人不大一样,它串口数据和流控信号使用了USB的同一 ...

多谢大神解释。

网友D:
CH559不是单片机吗

网友E:
直接就是串口实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CH559不是单片机吗

好像是目前唯一带USB主机功能的51单片机

网友C(点评):
同系列CH54x,CH55x还有很多带USB HOST的。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C: 是的,WCH 51单片机系列

网友F(2023-03-20):
@ahongW 你搞成功了吗 FT232的,有没有什么例程提供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ahongW 你搞成功了吗 FT232的,有没有什么例程提供学习一下?

懒,没搞,所以一直也没真正用上WCH的单片机,等官方出例程白票

网友F(点评):
我就看上他们的USB host功能,他们不出例程,也不出视频教程怎么用USB host,想用都没有办法!唉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F: 哈哈,早已卷到了用例程推动销量的程度了

网友F(点评):
回复 楼主: 关键不会用他们的东西,技术支持有一句没一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