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 【ARM开发教程6】ARM功能手机-中断实验教程

楼主(2022-08-31):
ARM功能手机
——疯壳·开发板系列
中断实验教程

    图1

    第一节中断硬件电路
    将P12、P13配置为中断输入口,P12和P13已通过排针引出,如下图所示:

    图2

    第二节 中断
    2.1 中断介绍
        芯片内部有嵌套中断向量控制器(NVIC,Nested Vectored Interrupt Controller),支持24个中断,能够中断配置与处理异常代码。当发生一个中断请求时,自动执行对应的中断函数,不需要软件确定异常向量。中断可以有4个不同的可编程的优先级,NVIC自动处理嵌套中断。对于安全关键系统,有不可屏蔽中断(NMI,Non maskable interrupt)输入。
    DA14580内部有一个键盘控制器,可以用于延时GPIO信号进入的时间。可以检测所有的I/O口的电平变化。当检测到信号时,可以产生中断(KEYBR_IRQ)。同时,另外有5个中断(GPIOn_IRQ)可以被GPIO口触发。
    2.2 寄存器介绍
    2.2.1 GPIO_IRQ0中断源选择寄存器

    图3
    15:6位:保留不使用;
    5:0位:中断源选择,1~32分别对应选择P00~P37,其它值不选择任何引脚;
    2.2.2 GPIO_IRQ1中断源选择寄存器

    图4
    15:6位:保留不使用;
    5:0位:中断源选择,1~32分别对应选择P00~P37,其它值不选择任何引脚;
    2.2.3 GPIO_IRQ2中断源选择寄存器

    图5
    15:6位:保留不使用;
    5:0位:中断源选择,1~32分别对应选择P00~P37,其它值不选择任何引脚;
    4.2.4 GPIO_IRQ3中断源选择寄存器

    图6
    15:6位:保留不使用;
    5:0位:中断源选择,1~32分别对应选择P00~P37,其它值不选择任何引脚;
    2.2.5 GPIO_IRQ4中断源选择寄存器

    图7
    5:6位:保留不使用;
    5:0位:中断源选择,1~32分别对应选择P00~P37,其它值不选择任何引脚;
    2.2.6 GPIO延时寄存器

    图8
    15:14位:保留不使用;
    13位:使能键盘接口延时计数;
    12位:使能GPIO IRQ4延时计数;
    11位:使能GPIO IRQ3延时计数;
    10位:使能GPIO IRQ2延时计数;
    9位:使能GPIO IRQ1延时计数;
    8位:使能GPIO IRQ0延时计数;
    7:6位:保留不使用;
    5:0位:延时值,为N毫秒。
    2.2.7 GPIO中断复位寄存器

    图9
    15:6位:保留不使用;
    5位:对该位写1,则复位KBRD中断,读取返回0;
    4位:对该位写1,则复位GPIO4中断,读取返回0;
    3位:对该位写1,则复位GPIO3中断,读取返回0;
    4位:对该位写1,则复位GPIO2中断,读取返回0;
    1位:对该位写1,则复位GPIO1中断,读取返回0;
    0位:对该位写1,则复位GPIO0中断,读取返回0。
    2.2.8 GPIO中断电平控制寄存器

    图10
    15:14位:保留不使用;
    12位:在复位GPIO中断4时不需要等待按键释放,所以一个新的中断会立刻产生;
    11位:在复位GPIO中断3时不需要等待按键释放,所以一个新的中断会立刻产生;
    10位:在复位GPIO中断2时不需要等待按键释放,所以一个新的中断会立刻产生;
    9位:在复位GPIO中断1时不需要等待按键释放,所以一个新的中断会立刻产生;
    8位:在复位GPIO中断0时不需要等待按键释放,所以一个新的中断会立刻产生;
    7:6位:保留不使用;
    4位:为0则表示输入高电平产生GPIO中断4,为1则表示输入低电平产生GPIO中断4;
    3位:为0则表示输入高电平产生GPIO中断3,为1则表示输入低电平产生GPIO中断3;
    2位:为0则表示输入高电平产生GPIO中断2,为1则表示输入低电平产生GPIO中断2;
    1位:为0则表示输入高电平产生GPIO中断1,为1则表示输入低电平产生GPIO中断1;
    0位:为0则表示输入高电平产生GPIO中断0,为1则表示输入低电平产生GPIO中断0;
    注:数据手册中该寄存器中没有标注13位和5位,可能是勘误。
    2.2.9 键盘中断源选择寄存器0

    图11
    15位:为0则表示按键释放不产生中断,为1表示按键释放也产生中断;
    14位:为0则表示输入高电平产生KBRD中断,为1则表示输入低电平产生KBRD中断;
    13:8位:当按键按下,在不等于0的规定时间之后,自动产生重复按键中断,为0则禁止定时器;
    7位:使能P07产生键盘中断;
    6位:使能P06产生键盘中断;
    5位:使能P05产生键盘中断;
    4位:使能P04产生键盘中断;
    3位:使能P03产生键盘中断;
    2位:使能P02产生键盘中断;
    1位:使能P01产生键盘中断;
    0位:使能P00产生键盘中断。
    2.2.10 键盘中断源选择寄存器1

    图12
    15位:使能P15产生键盘中断;
    14位:使能P14产生键盘中断;
    13位:使能P13产生键盘中断;
    12位:使能P12产生键盘中断;
    11位:使能P11产生键盘中断;
    10位:使能P10产生键盘中断;
    9位:使能P29产生键盘中断;
    8位:使能P28产生键盘中断。
    7位:使能P27产生键盘中断;
    6位:使能P26产生键盘中断;
    5位:使能P25产生键盘中断;
    4位:使能P24产生键盘中断;
    3位:使能P23产生键盘中断;
    2位:使能P22产生键盘中断;
    1位:使能P21产生键盘中断;
    0位:使能P20产生键盘中断。
    2.2.11 键盘中断源选择寄存器2

    图13
    7位:使能P37产生键盘中断;
    6位:使能P36产生键盘中断;
    5位:使能P35产生键盘中断;
    4位:使能P34产生键盘中断;
    3位:使能P33产生键盘中断;
    2位:使能P32产生键盘中断;
    1位:使能P31产生键盘中断;
    0位:使能P30产生键盘中断。
    2.3 寄存器配置讲解
    #define GPIO_IRQ0_IN_SEL_REG        (* ( volatile uint16*) 0x50001400)
    #define GPIO_IRQ1_IN_SEL_REG        (* ( volatile uint16*) 0x50001402)
    #define GPIO_IRQ2_IN_SEL_REG        (* ( volatile uint16*) 0x50001404)
    #define GPIO_IRQ3_IN_SEL_REG        (* ( volatile uint16*) 0x50001406)
    #define GPIO_IRQ4_IN_SEL_REG        (* ( volatile uint16*) 0x50001408)
    #define GPIO_DEBOUNCE_REG         (* ( volatile uint16*) 0x5000140C)
    #define GPIO_RESET_IRQ_REG          (* ( volatile uint16*) 0x5000140E)
    #define GPIO_INT_LEVEL_CTRL_REG     (* ( volatile uint16*) 0x50001410)
    #define KBRD_IRQ_IN_SEL0_REG        (* ( volatile uint16*) 0x50001412)
    #define KBRD_IRQ_IN_SEL1_REG        (* ( volatile uint16*) 0x50001414)
    #define KBRD_IRQ_IN_SEL2_REG         (* ( volatile uint16*) 0x50001416)
    例1:P02为GPIO中断1的中断源,延时20毫秒,高电平产生中断,等待按键释放,如下所示:
    GPIO_IRQ1_IN_SEL_REG =0x0003;
    GPIO_DEBOUNCE_REG =0x0114;
    GPIO_INT_LEVEL_CTRL_REG =0x0202;
    GPIO中断1配置完成,在GPIO中断1的中断函数中需要复位中断,需要添加语句GPIO_RESET_IRQ_REG =0x0002;这样才能进行下一次中断。
    例2:P03,P12,P28为KBRD中断源,低电平有效,释放不产生中断,不重复触发中断,延时30毫秒,如下所示:
    KBRD_IRQ_IN_SEL0_REG =0x4008;
    KBRD_IRQ_IN_SEL1_REG =0x1100;
    GPIO_DEBOUNCE_REG =0x201e;
    键盘中断配置完成,在键盘中断函数中需要复位中断,需要添加语句GPIO_RESET_IRQ_REG =0x0020;这样才能进行下一次中断。

    第三节 中断实验
    实验需要使用的模块有:手机开发板底板,Jlink调试工具,杜邦线、3.7V锂电池或Mocro USB线。
    使用JLINK通过杜邦线连接手机蓝牙位于手机主控底板,连接方式如下:
    (1)JLINK一端只需要使用杜邦线连接JLINK的SWC、SWD、GND三个引脚,如下图所示:

    图14
    (2)手机蓝牙一端需要使用杜邦线连接上方右侧的J3三个引脚,与JLINK的连接引脚一一对应,分别为SWC-->SWCLK、SWD-->SWDIO、GND-->GND,如下图所示:

    图15
    将JLINK插上电脑的USB接口,连接好之后给手机主控底板供电,详细的介绍可以参考《如何上电》教程,路径为:..\WT_Mobile\0.从这里开始\0.开机测试。
    打开中断实验的Keil工程blinky.uvproj,位于目录:
    ..\WT_Mobile\1.初级教程\DA14580\4_初级_中断\projects\target_apps\peripheral_examples\interrupt\Keil_5,如下图所示:

    图16
    在KEIL中编译源代码,点击DEBUG,然后点击全速运行,如下图所示:

    图17
    全速运行之后,将杜邦线的一头接在3.3V引脚上,另一头碰一下P13引脚,即可进入P13对应的外部中断,执行中断内的程序(点亮LED),碰一下P12引脚,则进入P12对应的外部中断,执行中断中的程序(关闭LED)。注意:因为中断触发方式为边沿触发,碰上之后再断开才有效。

  由于图片文件上传数量有限,部分图片无法继续上传,有兴趣的伙伴请点击下载下方的原文件查看

    文件下载请点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