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PU6050获取的数据该如何使用?

楼主(2022-08-31):
有没有人讲的详细点的资料分享一下。

网友A:
获取的什么数据呢

网友B:
你需要获取什么数据呢

网友C:
参考一下dmp移植

网友D:
加速度和陀螺仪数据吗

网友E:
这个就是iic读取mpu6050的。

网友F:
你要获取什么数据啊

网友G:
mpu6050的dmp靠谱么

网友H:
用iic读取mpu6050

网友I:
有没有人成功移植MPU6050的DMP库

网友J:
从 原始数据获得 四元数的

网友:
使用MPU6050的FIFO和DMP

网友K:
为什么我的MPU6050 DMP编译错误

网友L:
用DMP怎么知道各个方向的角速度的

网友M:
网上很多相关的代码,下载来看看。

网友N:
网上一堆demo的,你先学习学习呗

网友O:
一般情况都是使用I2C的,你可先看看,然后移植一下

网友P:
建议楼主可以使用STM32的,毕竟MPU6050的STM32的demo比较多,可以先看看逻辑

网友Q:
使用还是比较简单的,这个属于三轴吧,是吧

网友R:
你需要是MM32的demo资料么?还是芯片的资料

网友S:
其实还是找个靠谱点的demo,我记得正点原子有的吧

网友T:
你可以去B站的吧,有视频教程的

网友U:
其实,你最好还是先学会自己找资料的哦

网友V:
正点原子我记得就有这个传感器的demo程序

网友W:
这种都是靠自己去找寻的,或者你找谁买的模块,可以找他要资料

网友X(2022-10-07):
楼主这是通过什么方式获取的数据呢

网友Y:
这个跟你获取的数据的种类有关系的

网友Z:
获取的数据是什么数据?测量数据还是通讯文本数据

网友AA:
在数据传输的时候肯定是特定的格式的 找到这个定义就行了

网友AB:
楼主是不是分辨不清除这些数据里边哪些是三轴的速度数据是吗

网友AC:
楼主的意思是无法剥离数据还是说不知道剥离之后的数据使用哪种算法进行处理呢

网友AD:
需要获取什么数据呢

网友AE(2022-11-10):
如何利用mpu6050获得的数据控制平衡

网友AF:
dmp通过使用MPU6050芯片中内置的 数据解算功能直接输出四元数、欧拉角等

网友AG:
mpu6050 怎么从 原始数据获得 四元数的

网友AH:
MPU6050读出的最大数据是65535么

网友AI:
可以使用SPI和I2C接口

网友AJ:
有IIC接口,是一种高速的串行通信方式,用到SCL(串行时钟),SDA(串行数据)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