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编程的限幅器或选幅器、

楼主(2022-08-31):
可编程的限幅器或选幅器、可编程的选频器如果有集成式的芯片

我们知道,有滤波器,选频器,也有限幅器,有没有选幅器?比如把某一个区间的信号幅度选取出来。另外,可编程的限幅器或选幅器、可编程的选频器如果有集成式的芯片,那可以大大降低开发风险,缩短开发周期,对提升效率是至关重要的,这种芯片。早期没有可编程逻辑器件的时候,用二极管、三极管组合电路搭建庞大的电路系统,是一个复杂且艰巨的工程。没有单片机的时候,很多功能都是不灵活的,做好了是怎样就是怎样。不能更改,这极大的限制了应用和市场的热情。

网友A:
不就是比较器吗?在比较器的参考端接一个DA就变成了“可编程选幅器”。

楼主(点评):
输出=输入+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比较器吗?在比较器的参考端接一个DA就变成了“可编程选幅器”。

我是想把输入的信号用幅度筛选出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想把输入的信号用幅度筛选出来啊

那就是ADC啊

楼主:
ADC是直接测量  我要的效果是是选择性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