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MinUnit - C 的最小单元测试框架

楼主(2022-08-31):
介绍

单元测试框架在面向对象的编程世界中非常流行。JUnit(用于 Java)、SUnit(用于 Smalltalk)和 CppUnit(用于 C++)等框架提供了丰富的功能集。

但是,对于想要在更受限制的环境(例如用 C 编写的嵌入式系统)中进行单元测试的人来说,这组丰富的功能可能会令人生畏。

但是单元测试的重要之处在于测试,而不是框架。MinUnit 是一个 用 C 语言编写的极其简单的单元测试框架。它不使用内存分配,因此它几乎可以在任何情况下正常工作,包括 ROMable 代码。

源代码

/* file: minunit.h */
#define mu_assert(message, test) do { if (!(test)) return message; } while (0)
#define mu_run_test(test) do { char *message = test(); tests_run++; \
                                if (message) return message; } while (0)
extern int tests_run;

不,这不是一个错字。这只是 3 行代码(这里是 4 行,因为我换了很长的一行。)

设置测试用例

MinUnit 测试用例只是一个函数,如果测试通过则返回 0(null)。如果测试失败,该函数应该返回一个描述失败测试的字符串。

mu_assert 只是一个宏,如果传递给它的表达式为假,则返回一个字符串。mu_runtest 宏调用另一个测试用例并在该测试用例失败时返回。这里的所有都是它的!

例子

下面的示例运行两个测试,一个通过,一个失败。

/* file minunit_example.c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inunit.h"

int tests_run = 0;

int foo = 7;
int bar = 4;

static char * test_foo() {
     mu_assert("error, foo != 7", foo == 7);
     return 0;
}

static char * test_bar() {
     mu_assert("error, bar != 5", bar == 5);
     return 0;
}

static char * all_tests() {
     mu_run_test(test_foo);
     mu_run_test(test_bar);
     return 0;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char *result = all_tests();
     if (result != 0) {
         printf("%s\n", result);
     }
     else {
         printf("ALL TESTS PASSED\n");
     }
     printf("Tests run: %d\n", tests_run);

     return result != 0;
}

结论

人们认为编写单元测试框架必须很复杂。事实上,正如本技术说明所示,您只需几行代码即可编写一个。当然,如果您可以访问像 JUnit 这样的全功能测试框架,请务必使用它。

但如果你不这样做,你仍然可以使用像 MinUnit 这样的简单框架,或者在几个小时内创建你自己的框架。没有理由不进行单元测试。

来源:https://jera.com/techinfo/jtns/jtn002

网友A:
这个挺好的,一般测试工程师好像都会用的到,其实测试还会需要脚本操作,如果会写脚本,一般都是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