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L083系列] 串口中断唤醒MCU

楼主(2022-08-31):
请问各位大神,CW32L083demo板,用串口中断去唤醒的话,如果波特率高于9600,会丢字节吗?
我今天测试的结果是唤醒不了为啥

网友A:
关注!试了那个配置成gpio下降沿唤醒了嘛?

网友B:
用单独一个IO做唤醒比较好,这样不用切换RX脚功能。可以提高接收响应速度。

这样对一些只引出串口和电源的设备不适用呢,如果用rxd引脚唤醒会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注!试了那个配置成gpio下降沿唤醒了嘛?

您的意思是还是得用IO口唤醒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单独一个IO做唤醒比较好,这样不用切换RX脚功能。可以提高接收响应速度。 ...

哦哦,好的,谢谢,我后面试一下

网友C:
测试一下,问题应该不大,如果速率高了,就在数据前面在加一个无用的字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还是得用IO口唤醒咯?

嗯,看手册的意思是,用高波特率的话就需要高速时钟,而休眠时高速时钟不会自动唤醒,需要用RXD当成GPIO触发一个下降沿来唤醒。